【RT-Thread读书笔记】4. RT-Thread 学习6章读后感(一)

楼主:
【RT-Thread读书笔记】4. RT-Thread 学习6章读后感
---线程的定义和线程切换的实现(一)

此次分享对应的是《RT-thread内核实现与应用开发实战指南》的第六章中6.1-6.3的内容。

线程是RTOS的基础,非常重要,线程的切换是用汇编代码来实现的,应该就是汇编直接编写arm指令代码,实现线程切换,这样做的好处,相对于C来讲应该就是切换的速度更快。

为什么用汇编来实现线程切换?
可能就是用汇编更接近与底层,相对于C来讲,速度可能更快,因为在RTOS中,线程切换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操作,线程切换会使用栈或者堆等存储或者读取上下文。

1.线程的定义:
在裸机系统中,系统就一个线程,即main函数中的大循环;在RTOS中,有很多这样的大循环,每个大循环简称为一个线程。通过任务调度器等完成县城切换。

2.创建线程:
在裸机系统中,会有全局变量,子函数调用,以及中断发生,在系统运行时,这些东西存放在哪里,我们不用十分关注。但在RTOS中,存在很多线程,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东西的存放位置,这样才能调用它们,保证RTOS的正确运行。

通常这些参数会被存放在栈中,栈一般是RAM中的一段空间。在RTOS中,线程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互不干扰的,因此,我们要为每个线程分配自己独立的栈空间。因此,我们会发现为什么RTOS会占用比裸机系统要大一些的RAM空间。

定义线程栈:
[/align]rt_uint8_t rt_flag1_thread_stack[512];
rt_uint8_t rt_flag2_thread_stack[512];

在RT-Thread中,所有涉及到数据类型的地方,都会在rtdef.h中重新定义:
/* RT-Thread basic data type definitions */
typedef signed   char                   rt_int8_t;      /**<  8bit integer type */
typedef signed   short                  rt_int16_t;     /**< 16bit integer type */
typedef signed   long                   rt_int32_t;     /**< 32bit integer typ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rt_uint8_t;     /**<  8bit unsigned integer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rt_uint16_t;    /**< 16bit unsigned integer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rt_uint32_t;    /**< 32bit unsigned integer type */
typedef int                             rt_bool_t;      /**< boolean type */

/* 32bit CPU */
typedef long                            rt_base_t;      /**< Nbit CPU related dat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rt_ubase_t;     /**< Nbit unsigned CPU related data type */

typedef rt_base_t                       rt_err_t;       /**< Type for error number */
typedef rt_uint32_t                     rt_time_t;      /**< Type for time stamp */
typedef rt_uint32_t                     rt_tick_t;      /**< Type for tick count */
typedef rt_base_t                       rt_flag_t;      /**< Type for flags */
typedef rt_ubase_t                      rt_size_t;      /**< Type for size number */
typedef rt_ubase_t                      rt_dev_t;       /**< Type for device */
typedef rt_base_t                       rt_off_t;       /**< Type for offset */

/* boolean type definitions */
#define RT_TRUE                         1               /**< boolean true  */
#define RT_FALSE                        0               /**< boolean fails */

3.定义线程函数:每个线程都是一个无限循环且不能返回的函数,其实就是以前裸机系统的main函数。

4.定义线程控制块:线程控制块是保存每个线程运行所需的所有信息的地方,例如线程的栈指针,线程名称,线程的各种参数等。系统可以通过线程控制块,实现对线程的调度。
      rt-thread中声明如下:
/*
*************************************************************************
*                               线程结构体
*************************************************************************
*/

struct rt_thread
{
        void        *sp;                  /* 线程栈指针 */
        void        *entry;                  /* 线程入口地址 */
        void        *parameter;              /* 线程形参 */
        void        *stack_addr;      /* 线程起始地址 */
        rt_uint32_t stack_size;       /*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rt_list_t   tlist;            /* 线程链表节点 */
};
typedef struct rt_thread *rt_thread_t;

我们看到,这个结构体中,定义中使用了指针,其实指针这个东西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tag,因为实际的物理地址比较长,一般是0xXXXXXXXXX, 为了方便,我们定义了一个指针,这个指针就代表这个实际的地址,而指针也是一个变量,它也会占用内存,因此会有指针的指针。建议好好理解一下指针, 因为有些老师在教书的时候,给大家灌输一种指针很难学,指针容易出错的错误理念,造成我们谈指色变,反正我是深受其害。希望有些老师在教书的时候,还是要客观的讲述一些东西,指针很重要,而不是指针很难用。这里多说了一点东西,有些地方可能理解有误,大家还是以书本讲述为准。
5.线程创建函数的实现:
      首先,是初始化函数: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hw.h>

rt_err_t rt_thread_init(struct rt_thread *thread,
                        void (*entry)(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void             *stack_start,
                        rt_uint32_t       stack_size)
{
        rt_list_init(&(thread->tlist));

        thread->entry = (void *)entry;
        thread->parameter = parameter;

        thread->stack_addr = stack_start;
        thread->stack_size = stack_size;

        /* 初始化线程栈,并返回线程栈指针 */
        thread->sp = (void *)rt_hw_stack_init( thread->entry,
                                                   thread->parameter,
                                                                       (void *)((char *)thread->stack_addr + thread->stack_size - 4) );

        return RT_EOK;
}

5.1实现链表相关函数
rt_list_init(&(thread->tlist)); 初始化线程链表节点,我们把线程控制块挂在链表中。
/*
*************************************************************************
*                               双向链表结构体
*************************************************************************
*/
struct rt_list_node
{
    struct rt_list_node *next;              /* 指向后一个节点 */
    struct rt_list_node *prev;              /* 指向前一个节点 */
};
typedef struct rt_list_node rt_list_t;

初始化链表节点:就是将节点中的next和pre这两个节点指针指向节点本身。
双向链表的插入,删除 对于实现任务控制是很重要的知识,建议大家认真掌握和理解这些内容,这些知识数据结构上都会有详细介绍,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多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5.2 rt_hw_stack_init()函数

#include <rtthread.h>

/*
*************************************************************************
*                                 数据类型
*************************************************************************
*/
struct exception_stack_frame
{
    /* 异常发生时自动保存的寄存器 */
        rt_uint32_t r0;
    rt_uint32_t r1;
    rt_uint32_t r2;
    rt_uint32_t r3;
    rt_uint32_t r12;
    rt_uint32_t lr;
    rt_uint32_t pc;
    rt_uint32_t psr;
};

struct stack_frame
{
    /* r4 ~ r11 register
          异常发生时需手动保存的寄存器 */
    rt_uint32_t r4;
    rt_uint32_t r5;
    rt_uint32_t r6;
    rt_uint32_t r7;
    rt_uint32_t r8;
    rt_uint32_t r9;
    rt_uint32_t r10;
    rt_uint32_t r11;

    struct exception_stack_frame exception_stack_frame;
};
/*
*************************************************************************
*                                 全局变量
*************************************************************************
*/

/* 用于存储上一个线程的栈的sp的指针 */
rt_uint32_t rt_interrupt_from_thread;

/* 用于存储下一个将要运行的线程的栈的sp的指针 */
rt_uint32_t rt_interrupt_to_thread;

/* PendSV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标志 */
rt_uint32_t rt_thread_switch_interrupt_flag;

/*
*************************************************************************
*                                 函数实现
*************************************************************************
*/
/* 线程栈初始化 */
rt_uint8_t *rt_hw_stack_init(void       *tentry,
                             void       *parameter,
                             rt_uint8_t *stack_addr)
{

        struct stack_frame *stack_frame;
        rt_uint8_t         *stk;
        unsigned long       i;

        /* 获取栈顶指针
         rt_hw_stack_init 在调用的时候,传给stack_addr的是(栈顶指针)*/
        stk  = stack_addr + sizeof(rt_uint32_t);

        /* 让stk指针向下8字节对齐 */
        stk  = (rt_uint8_t *)RT_ALIGN_DOWN((rt_uint32_t)stk, 8);

        /* stk指针继续向下移动sizeof(struct stack_frame)个偏移 */
        stk -= sizeof(struct stack_frame);

        /* 将stk指针强制转化为stack_frame类型后存到stack_frame */
        stack_frame = (struct stack_frame *)stk;

        /* 以stack_frame为起始地址,将栈空间里面的sizeof(struct stack_frame)
        个内存初始化为0xdeadbeef */
        for (i = 0; i < sizeof(struct stack_frame) / sizeof(rt_uint32_t); i ++)
        {
                        ((rt_uint32_t *)stack_frame)[i] = 0xdeadbeef;[/i]
[i]        }[/i]

        /* 初始化异常发生时自动保存的寄存器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0  = (unsigned long)parameter; /* r0 : argument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1  = 0;                        /* r1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2  = 0;                        /* r2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3  = 0;                        /* r3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r12 = 0;                        /* r12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lr  = 0;                        /* lr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pc  = (unsigned long)tentry;    /* entry point, pc */
        stack_frame->exception_stack_frame.psr = 0x01000000L;              /* PSR */

        /* 返回线程栈指针 */
        return stk;
}

下面是错误代码的定义:
/*
*************************************************************************
*                               错误码定义
*************************************************************************
*/
/* RT-Thread 错误码重定义 */
#define RT_EOK                          0               /**< There is no error */
#define RT_ERROR                        1               /**< A generic error happens */
#define RT_ETIMEOUT                     2               /**< Timed out */
#define RT_EFULL                        3               /**< The resource is full */
#define RT_EEMPTY                       4               /**< The resource is empty */
#define RT_ENOMEM                       5               /**< No memory */
#define RT_ENOSYS                       6               /**< No system */
#define RT_EBUSY                        7               /**< Busy */
#define RT_EIO                          8               /**< IO error */
#define RT_EINTR                        9               /**< Interrupted system call */
#define RT_EINVAL                       10              /**< Invalid argument */

下面在主函数中初始化线程:
int main(void)
{
        /* 硬件初始化 */
        /* 将硬件相关的初始化放在这里,如果是软件仿真则没有相关初始化代码 */

        /* 调度器初始化 */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

        /* 初始化线程 */
        rt_thread_init( &rt_flag1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
                        flag1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地址 */
                        RT_NULL,                          /* 线程形参 */
                        &rt_flag1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
                        sizeof(rt_flag1_thread_stack) );  /*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rt_list_insert_before(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rt_flag1_thread.tlist) );

        /* 初始化线程 */
        rt_thread_init( &rt_flag2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
                        flag2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地址 */
                        RT_NULL,                          /* 线程形参 */
                        &rt_flag2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
                        sizeof(rt_flag2_thread_stack) );  /*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rt_list_insert_before(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1]),&(rt_flag2_thread.tlist) );

        /* 启动系统调度器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

由于这一章内容较多,而且重要,我这边分为多期来学习这一章,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总结:
本文主要对RT-Thread的线程定义以及如何创建线程进行了梳理,创建线程又包括: 定义线程栈,定义线程函数,定义线程控制块,实现线程创建函数等内容,涵盖了数据结构的指针、栈、双向链表的知识,涉及C语言结构体等内容。
同时,结合rt-thread源码,学习了rt-thread关于这些内容的设计和实现。

下面会就书中“6.4实现就绪列表、6.5实现调度器、6.6实现main函数”等内容进行学习和梳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传媒学子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我想问问你,创建线程是在单独的一个.c文件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你,创建线程是在单独的一个.c文件中吗?

库建好了,在哪里都行。
给你举个野火的实例: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18-xx-xx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RT-Thread 3.0 + STM32 工程模版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野火 F429挑战者 STM32 开发板
  * 论坛    :[url]http://www.firebbs.cn[/url]
  * 淘宝    :[url]https://fire-stm32.taobao.com[/url]
  *
  **********************************************************************
  */

/*
*************************************************************************
*                             包含的头文件
*************************************************************************
*/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thread.h"

/*
*************************************************************************
*                               变量
*************************************************************************
*/
/* 定义线程控制块 */
static rt_thread_t led1_thread = RT_NULL;

/*
*************************************************************************
*                             函数声明
*************************************************************************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                             main 函数
*************************************************************************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 开发板硬件初始化,RTT系统初始化已经在main函数之前完成,
         * 即在component.c文件中的rtthread_startup()函数中完成了。
         * 所以在main函数中,只需要创建线程和启动线程即可。
         */

        led1_thread =                          /* 线程控制块指针 */
    rt_thread_create( "led1",              /* 线程名字 */
                      led1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512,                 /* 线程栈大小 */
                      3,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 启动线程,开启调度 */
   if (led1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ead);
    else
        return -1;
}

/*
*************************************************************************
*                             线程定义
*************************************************************************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LED1_ON;
        rt_thread_delay(500);   /* 延时500个tick */

        LED1_OFF;
        rt_thread_delay(500);   /* 延时500个tick */

    }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