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电路设计的转折频率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设计对于模拟音频输出信号的LC滤波电路
参考IR设计资料
图1中,对于2阶的滤波电路(2nd order LPF)
结合图2,转折频率fc是通过看什么图表得到的?就像图2中红色箭头所指的图表

  图1
  图2

网友A:
这是波特图的一部分,仅仅是幅频曲线。该曲线是计算出来的。 电路 邱关源
第11章。
图11-7正是你贴出来那两条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波特图的一部分,仅仅是幅频曲线。该曲线是计算出来的。
第11章。
图11-7正是你贴出来那两条曲线。

分享的书相关章节看到了
如果按照首贴的图1公式
来计算二阶LC电路的参数
那么转折频率说是关键
岂不是要做自己计算出转折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书相关章节看到了
如果按照首贴的图1公式
来计算二阶LC电路的参数
那么转折频率说是关键
岂不 ...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网友:
有TI制作的一个excel计算表工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网友B:
谢谢 这个软件可以发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我现在是要计算LC各自的大小
然后不明确转折频率的计算
参考了TI的资料

有一个疑问,在图1中给出了转折频率(即截止频率)有计算公式(红色箭头所指)
而在图2的举例计算中,红色箭头所指的40kHz的带宽(明显写的是Bandwidth,为带宽)
怎么直接成为截止频率fo直接使用了?这里不理解,fo到底指的什么,是需要的带宽范围,还是截止频率
还有就是,您说知道了转折频率就知道LC的乘积,但是满足乘积的组合也很多,如何选取?
  图1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我现在是 ...

对于低通滤波器来说,截止频率就等于带宽了吧(或者准确地表达,带宽由截止频率决定)。我觉得一般是先确定电感值L,因为这个限制比较多,比如纹波电流的大小,尺寸、标称电流等,然后再决定C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软件可以发个链接吗?

以下信息来自网络随意摘抄,如有错漏概不负责,新手请注意避免被误导,老手不喜勿喷,指出问题即可。 TI Class-D LC Fil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我现在是 ...

“这里不理解,fo到底指的什么,是需要的带宽范围,还是截止频率”

对一阶低通滤波,fo和转折频率是一回事。
对LC滤波(二阶),二者略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知L、C、R参数,可以计算转折频率。已知转折频率,可以计算L、C的乘积。”

我现在是 ...

“知道了转折频率就知道LC的乘积,但是满足乘积的组合也很多,如何选取?”

考虑体积、重量、成本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理解,fo到底指的什么,是需要的带宽范围,还是截止频率”

对一阶低通滤波,fo和转折频率是一 ...

您的意思是
对于一阶低通滤波来说
本来就是要求某个频率(转折频率或者截止频率fo)以下的频率段可以通过
加上这个低频段的起始频率很接近于0(虽然起始频率可能是100-200Hz)
所以对于一阶LC来说,频带宽度值 就 等于(近似等于)截止频率fo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信息来自网络随意摘抄,如有错漏概不负责,新手请注意避免被误导,老手不喜勿喷,指出问题即可。

谢谢 看看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
对于一阶低通滤波来说
本来就是要求某个频率(转折频率或者截止频率fo)以下的频率段可以通 ...

不是这个意思。
低通带宽本来定义是下降3dB那点的频率,对RC这样的一阶电路来说,就是转折频率。
但LC滤波这样的二阶电路,即使是没有上升的曲线(首帖图中绿色曲线),在转折频率处也要下降6dB,所以3dB点频率比转折频率要低。如果是首帖红色曲线,则下降3dB点比转折频率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
对于一阶低通滤波来说
本来就是要求某个频率(转折频率或者截止频率fo)以下的频率段可以通 ...

6楼topwon发的那些曲线,显然红色、蓝色和黑色曲线下降3dB的频率各不相同,但转折频率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低通带宽本来定义是下降3dB那点的频率,对RC这样的一阶电路来说,就是转折频率。
但LC ...

这信息量一下有点大
我先想知道我的LC滤波电路(二阶滤波)的转折频率怎么计算
现在知道我的负载大小(最小2欧姆,就按照2欧姆计算也可),同时知道我的带宽为100Hz-8kHz
这样如何计算出我的转折频率fo?
您分享的那本第五版电路书 我一下子也不知道如何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信息量一下有点大
我先想知道我的LC滤波电路(二阶滤波)的转折频率怎么计算
现在知道我的负载大小( ...

“现在知道我的负载大小(最小2欧姆,就按照2欧姆计算也可),同时知道我的带宽为100Hz-8kHz”,这是你要求的通频带。实际上,这个LC滤波电路滤除的是D类功率放大器的PWM频率(应该可以在手册上查到),所以只要选择LC滤波电路带宽大于8kHz即可。
但是,你的扩音设备是用在列车上,从放大器到扬声器的距离比较远,传输线上的分布电感恐怕不止22uH。这样,LC滤波并联的电阻就不止是2欧纯电阻,而是电感-电阻混合阻抗。你还要使用音频变压器,变压器总有漏感,也有电阻,这些个因素不能不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信息量一下有点大
我先想知道我的LC滤波电路(二阶滤波)的转折频率怎么计算
现在知道我的负载大小( ...

先前我就说过:你的情况,使用D类放大器并不合适,chunyang也是这么说。
如果使用线性推挽放大芯片,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就统统没有了。
而且你的带宽要求并不高,通带上限8kHz,相当容易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前我就说过:你的情况,使用D类放大器并不合适,chunyang也是这么说。
如果使用线性推挽放大芯片,这 ...

很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
按照线性功放的设计我也会尝试的
只是现在只能用定压的D类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