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31外扩32K的ROM和64K的RAM,有程序的BIN文件,没有源码.如何实现单步跟踪执行?

楼主:
因为没有源码,只有二进制的烧录文件,不知普通的51仿真器能不能实现单步跟踪执行?

网友:
可以,如果要纯硬件仿真需要一个仿真器.这种仿真器不是一般的下载线,挺贵的

网友:
网上淘块老式的51开发板就可以,本来开发板就是要调入BIN文件执行的。如果是DOS版的开发板,需要在PC上装个DOS模拟器。现在的51开发板理论上也能用,只是要注意现在不少51都是增强版,指令执行速度有差别。

网友A:
确实挺麻烦,现在想到的办法是用逻辑分析仪把总线信号抓下来慢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麻烦,现在想到的办法是用逻辑分析仪把总线信号抓下来慢慢分析.

那可能更麻烦,不如从整体功能上重新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