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电流信号检测装置] 陕西省一等奖_A题

楼主:
本电流信号检测装置由自绕锰锌磁环、I/V变换电路及AD调理电路构成,功放电路使用TI公司的高电流OPA548运放芯片,基于TI公司高性能双核、主频200MHz的TMS320F28379D浮点微控制器进行FFT傅里叶变换并实时通过液晶屏进行显示。OPA548可稳定输出10mA至1A峰峰值的电流,由高磁导率的锰锌磁环线圈、OPA209构成的I/V变换经AD前级调理后,通过1024点的FFT分析得到电流信号频率、电流峰峰值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度并实时显示。
经过四天三夜的努力,这次比赛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对非理想情况的考虑,包括需要把仪器及线路的阻抗考虑在内的重要性以及对程序模块了解的深度,在遇到问题时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总之对我们的工程素养、时间意识、合作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电流信号检测装置
摘要:本电流信号检测装置由自绕锰锌磁环、I/V变换电路及AD调理电路构成,功放电路使用TI公司的高电流OPA548运放芯片,基于TI公司高性能双核、主频200MHz的TMS320F28379D浮点微控制器进行FFT傅里叶变换并实时通过液晶屏进行显示。OPA548可稳定输出10mA至1A峰峰值的电流,由高磁导率的锰锌磁环线圈、OPA209构成的I/V变换经AD前级调理后,通过1024点的FFT分析得到电流信号频率、电流峰峰值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度并实时显示。经测试,系统完全满足了题目要求的精度与测量范围,部分指标远超出题目要求,包括频率误差低于0.01%、峰峰值测量误差低于1%、谐波幅度误差小于2%。

关键词:电流信号检测;锰锌磁环;I/V变换;FFT;功率放大电路

一、系统方案
1.方案论证与比较
【方案一】功率放大电路采用电流反馈运放,电流检测电路使用采用电流监控器芯片。
此方案中功放采用THS6214双端口电流反馈运放,每通道输出电流400mA,BW为160MHz,压摆率3800V/us,更适合高频信号且为满足此题要求须进行多通道并联。考虑到电流反馈在负反馈过程中,易产生相移而使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反馈电阻选择不当时极易产生自激现象,增加调试复杂度。
采用INA282的50倍增益能够测量极小电流信号,高精度差分放大采样电阻上压降,电流检测电路中由于其前级的电感线圈感应出的电流为双极性,需进行电平搬移后才可输入INA282,电路结构相对复杂。且INA282为固定增益,不便于AD前级调理。同时在调试中发现频响平坦度不高,综上此题不采用此方案。

【方案二】功率放大电路采用电压反馈运放,电流检测电路采用锰芯磁环和I/V变换器检测感应电流。
通过比较几种电压反馈运放(BUF634、OPA548),可选择具有高达持续3A输出电流、带载能力更强的OPA548运放,且其内部过温关断可使电路的稳定性极大增强,同时加装散热器和风扇,为满足题目电流峰峰值不小于1A且电流信号无失真的要求,相比电流反馈运放该方案具有明显优势。
I/V变换可采用如OPA209精密运放电流电压变换,将感应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利用其高输入阻抗可起到对前级电感线圈隔离作用,调试中发现具有极低的失真度和频响平稳特性。再经过偏置网络可将双极性信号调理为单极性,只需将动态范围调整为在ADC量程内即可,故此本题适合采用此方案。

2. 总体方案设计
图1  系统总体方案

系统主要由OPA548功放电路、自绕锰锌磁环线圈、I/V变换器、直流偏置网络构成,最后通过TMS320F28379D进行FFT得到结果由串口屏进行数据显示。输入信号经固定增益的功放电路可输出10mA至1A的电流,由高磁导率的锰锌磁环线圈进行电流互感,感应电流通过OPA209精密运放构成的I/V变换器转化为电压信号并隔离前后级,经电阻网络平移后,输入进单片机的12位ADC进行采样分析,实时测量电流信号的峰峰值及频率,通过1024点的FFT傅里叶变换分析得到基波及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度。

二、理论分析与参数计算
1. 固定增益功放电路
根据题目要求当输入正弦信号频率范围为50Hz-1000Hz时,要求流过10Ω负载电阻的电流峰峰值不小于1A,要求电流信号无失真。OPA548可以持续输出3A电流,峰值5A,满足题目要求。且增益带宽积为1M、压摆率为10V/us完全可以满足题目要求频率范围。
利用该电路搭建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即可以使信号源峰峰值的0.1倍为电流峰峰值。
取R2=R1=1KΩ
即环路电流峰峰值为
2. 电流检测电路
为了满足待测电流10mA-1A的测量范围及精度,感应线圈需要尽可能提高互感系数以提高小信号的检测灵敏度。而互感系数取决于线圈匝数,磁芯材料,磁芯尺寸,线径及机械强度,绕制方式等。通过比较不同材料及不同磁导率的磁芯(铁氧体、微晶磁环、锰锌等),最终发现磁导率过高及匝数过大会导致线圈饱和的情况,保证待测信号的动态范围内感应电流波形无失真才可还原。
由安培环路定理可知
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
其中N为线圈匝数,S为线圈截面积,μ为磁环磁导率,R为线圈半径。由该式可知,可通过增大线径减小线圈内阻、提高磁导率、增大线圈截面积,适当减小线圈半径可以提高检测灵敏度并避免线圈饱和。
为使单片机能感应电流信号,需要将感应线圈上的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通过OPA209精密运放构成的I/V变换器可使微小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电压信号可表示为:
其中i为感应电流,Rf为电位器电阻,调整Rf可以使电压信号充分利用ADC量程,以提高电流测量分辨率。
利用FFT测量频率及峰峰值对微小信号具有极高的准确性,而不依赖外部电路。

3. 谐波分量测量
根据题目要求对谐波的幅值和频率进行测量,基波频率为50-200Hz,谐波测量不超过1kHz。进行利用单片机使用FFT傅里叶变换对采样信号进行谐波分析,ADC采样频率fs=2k,点数为1024,频率分辨率为A=fs/1024≈2Hz,满足题目要求的谐波测量范围和精度。通过比较频域上各点的幅值的最大值确定基波频率,进而得到各个谐波频率下的幅值
根据Fourier analysis公式
谐波幅值可由FFT傅里叶分析得出,单片机通过计算得到基波振幅和各次谐波振幅具体数据,与MATLAB标准结果进行比对。

三、电路与软件设计
1. 功率放大电路
使用OPA548电压反馈型运放构成反相比例放大器,使用的OPA548具有较高的输出电流,可调电流限值、高回转率、低静电流等优良特性,可以达到输出电流范围10mA-1A且无失真的电流要求。OPA548通过通过控制可变电阻达到控制增益,取R2=R1=1K时,可以使信号源峰峰值的0.1倍为电流峰峰值。

图3 OPA548功率放大电路

2.I/V转换电路
OPA209精密运放构成的I/V变换器可使微小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其中Rf为可调电阻,根据试验中实际感应电流信号转化为ADC量程内的电压。
Rf为1kΩ电位器,Rf可以使电压信号调整在ADC量程,以提高电流测量分辨率。

图4   I/V转换电路

3.软件设计

图5软件基本流程图

TMS320F28379D的12位ADC电压分辨率为0.8mV,感应电流采集I/V变换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并实时进行FFT分析,得到基波频率即为正弦波的频率,电流信号由基波幅值通过拟合校准得到精确的电流峰峰值。同时根据FFT计算的频域上各点信号得到谐波幅值。采样频率fs=2k,点数为1024点,可以满足题目要求的1K以下谐波测量。

四、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1.测试仪器清单
测试清单如表1所示。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指标
生产厂商
数量
数字示波器
DS1062E
60MHz
RIGOL
信号源
TFG1010
10MHz
SUING
直流稳压电源
SS3323
30V/3A
SUING
数字万用表
8808A
五位半
FLUKE
1  测试仪器清单

2.测试方案
正弦信号测试方案:将示波器探头接入10欧电阻两端,对比单片机测量出的频率和峰峰值与示波器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测量结果的精确性。同时在不同频率下测量同一峰峰值信号,得出电流检测电路频响稳定性。确定最终测量精度。

谐波测试方案:谐波幅值测量使用Matlab对与原始电流相同的波形进行分析,并与单片机的FFT结果幅值进行对比。并通过合成已知任意波,比对测量结果与各次谐波幅值。

3.测试结果

输入频率/Hz
Ipp/mA
99.7
99.6
99.9
误差
1%
0%
1%
1%
0%
0%
0.8%
0.5%
输入频率/Hz
Ipp/mA
99.8
99.9
误差
1%
1%
0.4%
0.2%
1%
1%
0%
0%
输入频率/HZ
IPP/mA
误差
1%
1%
0.3%
0.2
2电流峰峰值测试频响稳定性  Vpp=1V

结果分析:通过固定信号源输入信号的峰峰值Vpp,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来确定频率改变导致的测量误差。自绕锰锌磁环在题目要求的范围内频响平稳。经测试发现使用I/V变化电路检测感应电流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输入电压/V
0.1
Ipp/mA
误差
0%
1%
1.5%
0.3%
0.5%
0.6%
0.3%
0.1%
0%
输入电压/V
Ipp/mA
误差
0.1%
0.1%
3电流峰峰值测试  f=800HZ

结果分析:在固定频率下,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值来改变环路电流,确定10mA-1A范围内的测量精度。可见使用FFT测量峰峰值具有较高的精确性。

输入频率/Hz
测量频率/Hz
误差
0%
0%
0%
0%
0%
0%
0%
0%
输入频率/Hz
测量频率/Hz
误差
0%
0%
0%
0%
0%
0%
0%
0%
输入频率/Hz
测量频率/Hz
误差
0%
0%
0%
0%
4频率测试        Vpp=0.1V-10V

结果分析:使用FFT测量频率对大小信号都有极高的准确性,完全达到频率精度要求。FFT分解出基波信号后,通过对基波频率测量得出准确频率值,而不受信号幅值大小的影响。

3.谐波情况分析

输入谐波
方波
三角波
任意波形
基波频率
50Hz-250Hz
50Hz-250Hz
50-250Hz
频率误差
0%
0%
0%
一次谐波
二次谐波
三次谐波
四次谐波
五次谐波
六次谐波
七次谐波
表5谐波幅值测试

结果分析:使用FFT对分解低次谐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非正弦信号电流1-7次谐波经与MatLab理论计算结果分析在误差范围内,满足题目要求的精度。对于高次谐波,已通过进一步校准来优化。

五、总结
本系统结合以OPA548制作的功放电路,锰芯磁环线圈,I/V变换电路,TMS320F28379D单片机为终端采样显示。通过FFT对电流信号峰峰值、频率及谐波幅值进行精确测量。频率误差低于0.01%、峰峰值测量误差低于1%、谐波幅度误差小于2%。本系统经最终级联和调试,性能稳定,可完全满足题目指标要求,部分指标如频率、峰峰值、谐波幅值超出题目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