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3)——驱动LCD5110

楼主:
  昨天收到开发板,今天花了一上午时间将LCD驱动程序移植完成。代码是从原来GD32F350项目中复制过来的,虽说不复杂,但也花费了一些时间来调试,下面是显示的初步效果。

网友:
下面是LCD_5110驱动程序:
#include "gd32e23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mpty.h"
#include "lcd_5110.h"

#include "ascii5x8.h"           //5x8ASCII字符集
#include "charcode.h"           //12x16(14)汉字子集
#include "asciicode.h"          //5x8(8)ASCII子集aaa
#include "gd32e23x_gpio.h"

void Delay(uint8_t xms)
{
    uint8_t x,y;
    for(x=xms;x>0;x--)
    for(y=10;y>0;y--);
}

void LCD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0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
* 函数名称:LCD_init
* 函数功能:511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接通电源后需要一个RES低电平脉冲复位,当VDD变为高电平之后
*       最多100ms,RST输入低电平(<0.3VDD)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Config();                      //配置LCD连线
    LCD_RST_RESET;                     //LCD_RST=0 复位
    delay_us(2);
    LCD_RST_SET;                       //LCD_RST=1

    LCD_CE_RESET;                      //LCD_CE=0 关闭LCD
    delay_us(2);
    LCD_CE_SET;                        //LCD_CE=1 打开LCD

    LCD_write_byte(0x21,0);            //使用扩展LCD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0);            //设置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0);            //温度校正(温度系数2)
    LCD_write_byte(0x13,0);            //1:48
    LCD_write_byte(0x20,0);            //使用基本命令,V=0,水平寻址
    LCD_write_byte(0x0c,0);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_clear();                       //清屏

    LCD_CE_RESET;                      //LCD_CE=0 关闭LCD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byte
* 函数功能:模拟SPI接口时序写数据/命令LCD
* 入口参数:data   :写入的数据;
*           dc        :写数据1/命令0选择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管脚D/C(LCD_DC)用于选择写的是命令(D/C=0)还是数据(D/C=1)
*********************************************/
void LCD_write_byte(uint8_t dat,uint8_t dc)
{
    uint8_t i;

    LCD_CLK_RESET;                       //先拉低时钟CLK
    LCD_CE_RESET;                        //LCD_CE=0,选择5110
    if (dc == 1)
        LCD_DC_SET;                      //LCD_DC=dc dc=0数据,dc=1命令
    else
        LCD_DC_RESET;

    for (i=0; i<8; i++)                  //发送8位
    {
        if (dat & 0x80)
            LCD_DIN_SET;                 //LCD_DIN = 1;
        else
            LCD_DIN_RESET;               //LCD_DIN = 0;

        LCD_CLK_RESET;                   //LCD_CLK = 0;
        delay_us(1);

        dat = dat << 1;                         //移位,准备发送下一位
        LCD_CLK_SET;                     //LCD_CLK=1 发送同步时钟
    }

    LCD_CE_SET;                          //LCD_CE=1 关闭5110

}

/*********************************************
* 函数名称:LCD_set_XY
* 函数功能:设置LCD坐标函数
* 入口参数:X      :0-83;
*           Y         :0-5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LCD_set_XY(uint8_t X,uint8_t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0); //row?
}

/*********************************************
* 函数名称:LCD_clear
* 函数功能:5110清屏(用空白写满屏幕)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8_t i,j;
    LCD_set_XY(0,0);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6; i++)
    {
        for (j=0; j<84; j++)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II
*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串5*7(8)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ASCII字符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32~127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II(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while (1)
    {
        for ( i=0; i<5; i++)       //输出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stru-32][i],1);
        }
        stru++;
                LCD_write_byte(0x00,1);    //插入空列
        if(*stru == '\0') break;   //在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会有一个'\0'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II
* 函数功能:显示单个字符5*7(8)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ASCII字符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32~127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_SIN(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 i=0; i<5; i++)           //输出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cid-32][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7x12
* 函数功能:显示自定义字符7*12(16)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的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  m  s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0,1,2,3,4,5,6,7,8,9,10,11,12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7[13][14]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7x12(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7; i++)            //显示字符的上半部分(7列)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LCD_set_XY(X,Y+1);             //显示字符的下半部分
        for (i=7; i<14; i++)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HAR
* 函数功能:显示自定义字符12*14(16)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的字符  电子点焊机接间隔毫秒时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0,1,2,3,4,5,6,7,8,9,10
* 备注:CHAR字库的数组CHAR_12[11][24]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12; i++)            //写字符的上半部分(12列)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LCD_set_XY(x,y+1);              //写字符的下半部分
        for (i=12; i<24; i++)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string
* 函数功能:显示汉字字符串
* 入口参数:x,y,*stru  :显示的字符串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根据汉字内码从二维数组cid_12中找到字库中的行号,再逐个调用显示
***********************************************/

void LCD_write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
{
    uint8_t j,n;
    while(1)
    {
        j = 0;
        while(1)
        {
            n = 0;                   //查找失败,用首个字替代

            if((stru[0] == cid_12[j][0])  &&  (stru[1] == cid_12[j][1]))
            {
                n = j;               //找到行号,结束跳出
                break;
            }
            j++;
            if(*cid_12 == '\0') break;
        }

        LCD_write_char(x, y, n);

        x += 12;
        stru += 2;
        if(*stru == '\0') break;    //在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会有一个'\0'

        LCD_write_byte(0x00,1);      //插入空列
    }
}

/*************************************************************
* 显示8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
*************************************************************/
void LCD_write_Hex(uint8_t x, uint8_t y, uint64_t dispdate)
{
    uint8_t i, j, c;
        uint64_t word;
        word = dispdate;
        LCD_set_XY(x,y);
        for(i = 0; i < 8; i++)
        {
                c = word << 1;
                word = word << 1;
        for ( j=0; j<5; j++)           //输出高4位
        {
            LCD_write_byte(ASC_5[c-32][i],1);
        }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value
* 函数功能:显示变量字符5*7(8)或7*12(16)
* 入口参数:x,y,L,val :座标、长度、小数、变量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valu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L,uint8_t D,uint16_t val)
{
    uint8_t i,j,f = 0;              //列循环、字循环、显示标志
    uint16_t n,t,cid;               //当前倍数、余数、当前数字

    t = val;
    n = 1;
    for (j = 0; j < L; j++)
      n = n * 10;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j = L; j > 0; j--)         //字符循环开始
    {
        n = j < 2 ? 1: n / 10;      //计算当前的倍数
        cid = t / n;                //当前位数字
        t = t - (cid * n);
        if (cid > 0)
                        f = 16;
        for ( i=0; i<5; i++)        //写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cid + f][i],1);
        }
        if ( D > 0 & D == (j - 1))
        {
            for ( i=0; i<5; i++)    //写小数点
            {
                LCD_write_byte(ASC_5[14][i],1);
            }
        }
        else
          if(j>1) LCD_write_byte(0x00,1);//插入空列
    }
}

这是屏幕的显示程序:

/*************************************************************
* 显示主屏幕
*************************************************************/
void display_main(void)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5,0,"家庭智能监控");
        LCD_write_ASCII(0,2,"WelcomeToALARM");

}

下面是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KEY and LED, configure SysTick 初始化钥匙和LED,配置Systick*/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EXTI);
    led_config();
    systick_config();

    /* flash the LED for test */
    led_flash(1);

    /* configure EXTI, TIMER */
    exti_config();
    gpio_config();
    timer_config();

        LCD_init();                //初始化LCD5110
        display_main();

        DS1302_Config();           //初始化日历模块引脚

//    rtc_pre_config();               // 系统日历RTC配置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
//        seco =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4) * 10 +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0x0F);
//        display_value(192,305,YELLOW,BLUE,seco,2,0,0);
//        display_date();

    while(1){
        /* turn on LED1 */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7);
        delay_1ms(1000);
        /* turn off LED1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7);
        delay_1ms(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