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25Q64 读写外部flash失败

楼主:
用emwin做了几个界面,在外部flash中存了几个参数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void W25QXX_Init(void)
{
  SPI_FLASH_TYPE=SPI_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SPI_FLASH_TYPE=SPI_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while(SPI_FLASH_TYPE!=W25Q64)
        {
          MX_SPI1_Init();
                SPI_FLASH_TYPE=SPI_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W25Q64 Error!");
        }
}

当第一次上电启动的时候提示错误但还是正常启动了,在几个不需要读外部flash的界面中切换也正常,但是一切到需要读flash的界面就卡死在了等待BUSY空闲
然后用keil仿真的时候复位重启就一直卡在
while(SPI_FLASH_TYPE!=W25Q64)
        {
          MX_SPI1_Init();
                SPI_FLASH_TYPE=SPI_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W25Q64 Error!");
        }
里,只有重新掉电才能重启。
SPI的配置是直接通过STM32cubemx完成的,应该也没有问题。
现在找不到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这那么简单的东西,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