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查看的操作

楼主:
4芯积分
【不懂就问】
AD2018版,在原理图中看到这个模块,里面是集成画好的不能修改的电路图
如何从这个图示的模块点进去看内部电路?
我单击双击它都进不去
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AD18也有这种操作?我只知道Quartus II 能封装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8也有这种操作?我只知道Quartus II 能封装成

有 按住ctrl键 双击块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1楼的图,应该是AD中的层次原理图设计吧

网友:
层次原理图设计是多个原理图的一种搞法
结构最顶端的是顶层原理图,1楼的这个就是顶层,不是具体元器件,图示符代表图纸入口
其他的图叫子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