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振荡问题

楼主:
文氏振荡用电流型运放还是电压型运放,相关资料里面都只是在讲外围参数,关于运放本体并没有过多介绍

网友A:
“文氏振荡用电流型运放还是电压型运放”

应该用电压型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氏振荡用电流型运放还是电压型运放”

应该用电压型运放。

电流型运放不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型运放不能用吗?

“电流型运放不能用吗?”

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电流型运放不宜在这种场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型运放不能用吗?”

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电流型运放不宜在这种场合使用。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用OPA690,采用正负5V供电,用文氏电桥搭建一个正弦波震荡电路,690的SR是1800V/us,带宽是500M(G=1),如果搭出电路来,正弦波震荡频率可以到5Mhz吗,(附件是690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用OPA690,采用正负5V供电,用文氏电桥搭建一个正弦波震荡电路,690的SR是1800V/us, ...

按照datasheet说明,应该可以。但5MHz频率比较高,元件分布参数务必注意,布线亦续谨慎。

网友:
先看看资料哦

文氏桥振荡器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从电路构成看,电路由两个“桥臂”构成,R1、RF构成负反馈桥臂,并联RC网络和串联RC网络再串联构成正反馈桥臂。也就是说,文氏桥振荡器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
频率无穷低时,即f趋于0时,f0/f趋于无穷大,总增益趋于零。
频率无穷高时,即f趋于∞时,f/f0趋于无穷大,总增益趋于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datasheet说明,应该可以。但5MHz频率比较高,元件分布参数务必注意,布线亦续谨慎。

通过仿真来看,这种方式产生的波形会有削顶失真,加入稳幅电路后也会存在一点点,如何进一步克服削顶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仿真来看,这种方式产生的波形会有削顶失真,加入稳幅电路后也会存在一点点,如何进一步克服削顶失真

这种方式产生的波形会有削顶失真,加入稳幅电路后也会存在一点点,如何进一步克服削顶失真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稳幅电路有多种,你用的是哪一种稳幅电路?最好把图贴出来,并标明元件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产生的波形会有削顶失真,加入稳幅电路后也会存在一点点,如何进一步克服削顶失真

文氏电桥振 ...

图形是参照网上的最简单的形式

网友:
这是利用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的非线性来稳幅的电路。
我曾发过三篇帖子谈正弦波振荡电路,其中第一篇正弦振荡电路杂谈(一)中就曾谈到这种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形是参照网上的最简单的形式

尽量减少二极管非线性影响的方法,原则就是减少二极管的非线性。该帖子中用一支电阻与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并联,显然就减少了二极管的非线性。如果想进一步减少二极管的非线性,那就与每支二极管再串联一支小电阻。原则就是振荡幅度未使二极管导通时环路增益略大于1,幅度达到一定值时增益减少到1。当然,串联并联电阻以减少二极管非线性的代价就是起振缓慢,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使振荡幅度达到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减少二极管非线性影响的方法,原则就是减少二极管的非线性。该帖子中用一支电阻与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 ...

另外一点是,震荡在低频的时候,电路潜在的寄生参数可以不考虑,但是频率达到兆赫兹的时候,我担心二极管以及各种寄生参数导致波形进一步失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是,震荡在低频的时候,电路潜在的寄生参数可以不考虑,但是频率达到兆赫兹的时候,我担心二极管 ...

振荡频率高达数MHz,当然分布参数的影响比较严重。这只能搭出实际电路后才能够发现,仿真很难仿出分布参数的影响,显然仿真软件不知道你的电路分布参数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是,震荡在低频的时候,电路潜在的寄生参数可以不考虑,但是频率达到兆赫兹的时候,我担心二极管 ...

频率高不宜用文氏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是,震荡在低频的时候,电路潜在的寄生参数可以不考虑,但是频率达到兆赫兹的时候,我担心二极管 ...

一、用场效应管限幅,可以使输出失真比较小。
二、如果只到一、二兆赫兹,寄生参数的影响还不是最严重。

网友:
出现削顶,改用压摆率小或GBW小的运放,输出幅度小就不削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频率高不宜用文氏震荡。

有什么好的方案(要用纯硬件做),产生正弦波,频率跨度较大,从几百赫兹到上兆赫兹范围内可调,波形失真小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的方案(要用纯硬件做),产生正弦波,频率跨度较大,从几百赫兹到上兆赫兹范围内可调,波形失真 ...

从几百赫兹到上兆赫兹范围内可调,还要求波形失真小,用文氏电桥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