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美工刀(切割刀) 2999RMB ???

楼主:
     作为电子爱好者, DIY 东西是必然,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好的工具是必须的;
     关注了好久了一款超声波切割刀, wondercutter,  就如下图所示; 参数如图所示; 工具居然在网上卖2999RMB,
这也太。。。。。无语; 主要是这成本估计不高;       技术难点在与4W转/秒,大神们有熟悉相关原理的,可以一起DIY起来; 欢迎各路大神拍砖;

网友:
你这好多错误,。。

看标题吓我一跳。。

标题是29999,正文是2999,图片是2900

正文是4000转/秒,图片是40000转/秒。

错的都是关键信息,,

网友:
这个玩意挺有趣

但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找了kickstarter上的视频,一并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A:
超声的问题好解决,关键是你上哪整到那么结实的刀头,40000hz的碰撞,而刀头又必须是钢性的,一般的材料几次就废了,这个亮点在于刀头的材料,而不是后面的发生器,发生器其实就是通用的,市场上很多,不行就拿电动牙刷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的问题好解决,关键是你上哪整到那么结实的刀头,40000hz的碰撞,而刀头又必须是钢性的,一般的材料几 ...

电动牙刷都没有那么高的频率的, 都是假的,买个回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好多错误,。。

看标题吓我一跳。。

标题是29999,正文是2999,图片是2900

正文是40 ...

抱歉抱歉,已经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挺有趣

但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找了kickstarter上的视频,一并支持一下楼主

对,手工DIY 感觉很有意思,主要是没有3D打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牙刷都没有那么高的频率的, 都是假的,买个回来就知道了;

,电动牙刷本身肯定是没有这么高的,但是接上刀头,一样可以切割,而且这个机器牛逼吹过分了,首先超声波使用的都是换能器,不以转速来计,而且以HZ计的,其次,这玩意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你就找个结实的刀头就行了,当然切切软东西倒是要求不高,我们一般超声波上的头都是钛合金的,否则不耐用。另外你想DIY,很简单,直接买个超声波点焊机就行了,如果怕贵,就买个点焊头,电源自己DIY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