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10.基于V1.1硬件版本的打样、焊接、调试

楼主:
    1.改板问题描述
    V1.0硬件单板已经回板、焊接、调试完成了,在调试工程中,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
  •     USB接口在PC端识别不了
  •     对SPI接口TFT液晶屏采用的模拟SPI,导致屏的刷新速度很慢
  •     PCB布局太宽松
  •     由于第3个问题,给ESP-12F烧录的串口线走线太绕,导致程序烧录时设备有时识别不到模块

    对其它的部分的电路(LED灯、按键、AM2322温湿度传感器等)进行了调试,都能够正常工作。针对上述问题,对原理图进行了修改,对PCB重新布局;

    2.更新后的原理图

    2.1.电源接口部分
    将CH340E修改为PL2303A,将拨动开关和USB接口换成贴片形式的了。

    2.2.外围电路
    将LED灯的驱动反向了,更新了按键及封装形式,补充了LCD液晶屏的外围电路,将AM2322更换成了LM75AD,第二版只采集温度数据。

    2.3.ESP-12F模块部分
    更新了按键及封装形式

    2.4.GD32E231部分
    更换了晶振和按键的封装形式,改成贴片的了。

    3.更新后的PCB

    PCB正面图:

    PCB背面图:

    4.回板焊接调试

    回板图片:

    焊接完成:

    调试心得:
    1.因为之前在项目中使用过PL2303A,在设计及PCB布线时会注意,所以在焊接完成后就立刻接上USB到PC端进行验证,能够正常识别成串口了。
    2.第2步先焊接的ESP-12F模块,然后进行程序烧录的验证及启动后打印消息的监控,能够正常工作运行。
    3.焊接余下的硬件部分,然后对MCU编程,主要是使用硬件SPI来操作TFT液晶屏,明显感觉速度提升了好几倍;然后就是对LM75AD这个温度传感器进行驱动编程,能够正常读取到温度信息了。

    至此,项目硬件已经设计完成并调试通过,可以安心的来完善项目应用功能啦

网友A:
不错,焊的漂亮。手焊比较困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焊的漂亮。手焊比较困难吧?

长时间没焊了,焊了大概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