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评估板诚芯送”活动答疑帖

楼主:
给大家强推沁恒活动:沁恒福利到,评估板诚 “芯”送!CH554,CH559,CH549三款免费挑!

本帖为“沁恒评估板诚芯送”活动的答疑帖。

大家对本次活动组织有任何疑问,对三款评估板有技术提问,或者在使用沁恒评估板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任何与沁恒芯片相关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论坛发帖讨论或来本帖提问。

有沁恒原厂技术支持工程师会在这里为大家答疑。

@@沁恒@@沁恒USB单片机

网友A:
可否提供32位系列芯片或者板子,带USB2.0 + Ethernet等。比如ch5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32位系列芯片或者板子,带USB2.0 + Ethernet等。比如ch563

你好,CH563评估板也可以参与申请的,申请时需特殊备注,以便了解您的需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CH563评估板也可以参与申请的,申请时需特殊备注,以便了解您的需求,谢谢!

谢谢提供申请。点赞沁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申请。点赞沁恒

网友A:
有个问题,CH563在MDK平台下能否支持JTAG仿真下载

网友C:
贵公司的USB单片机和USB系列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CH563在MDK平台下能否支持JTAG仿真下载

不能支持MDK下的JTAG仿真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贵公司的USB单片机和USB系列芯片有什么区别?

你好,USB系列芯片偏向于功能型的,可以实现固定的功能,比如USB转串口,USB延长等等。USB单片机就是单片机带了USB口,结合我们提供的实用例程,可以实现自定义功能。

网友D:
请问有USB主从设计的硬件和软件实例吗?在哪可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USB主从设计的硬件和软件实例吗?在哪可找到?

你好,USB开发的软件实例,参考此帖3楼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5927-1-1.html,硬件参考官方原理图。有任何疑问均可发帖咨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USB开发的软件实例,参考此帖3楼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5927-1-1.html,硬件参考官 ...

能不能自动检测插入一个口中的是从设备还是主设备?沁恒有这种应用实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自动检测插入一个口中的是从设备还是主设备?沁恒有这种应用实例吗?

通过一个IO检测USB信号中ID引脚的电平来判断对方是主从,从而配置自身工作模式即可。

网友:
两周过去了,各位小伙伴收到板子后进展如何呢,此贴为答疑交流贴,欢迎各位前来分享,交流,会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解答。

网友E:
正在移植RTOS,没有历程自己搞。RTX和FreeRTOS选择测试中。

没有rtos,多外设访问就一团糟了。

申请助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移植RTOS,没有历程自己搞。RTX和FreeRTOS选择测试中。 没有rtos,多外设访问就一团糟了。 申请 ...

8位单片机MCU资源比较有限,并不建议跑系统。移植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F:
您好!我在体验CH549开发板时,没有上电的时候就已经将“download”按键按住不放,然后再将USB口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电脑装驱动装了好久,最后报错,没有成功,后面怎么操作都不能重新安装驱动了,使用驱动人生检测时,提示有两个外设的驱动异常,但是没有提供修复的接口按钮,这样怎么才能成功安装驱动,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家庭普通版,x64的。还烦请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在体验CH549开发板时,没有上电的时候就已经将“download”按键按住不放,然后再将USB口 ...

有极少数的win7 64位系统需要装个windows的插件,加我发你。或者自行下载,文件名:Windows6.1-KB3033929-x64.msu,大部分的win7 64位不需要安装,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是下载这个文件吗?

网友:
    我想利用触摸按键的原理来作检测门窗,当有人触碰门窗金属部位时,单片机就进行相应的处理,请问应该调整哪个参数,让触摸按键的电容保持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