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的简易快速设计

楼主:
本文专门用于快速设计 LC 滤波器,仅介绍了 2 到 7 阶的巴特沃斯滤波器和切比雪夫滤波器的设计过程及其需要的公式图表等资料,省略了关于这两种滤波器的特性以及设计原理等内容,需要了解的网友请自行查阅其他相关资料。
第一部分:LC低通滤波器设计

关于滤波器类型、滤波器阶数的计算公式等,可以参见笔者另外一组滤波器的帖子——漫话有源滤波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mche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注意本表格中,源阻抗被归一化为1,但是负载阻抗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限阻抗,一种是无穷大。详细的讨论在后面的例子中会给出。另外,有限负载阻抗的也只给出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可以有无穷多的阻抗变化,但是不可能在这个简单的文档中给出,希望了解的网友可以参考其他书籍。

网友B:
这是板书吗,现在的老师比以前轻松不知道多少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板书吗,现在的老师比以前轻松不知道多少倍啊 ...

这是我自己写的文档,用来给学生讲课的。其实这样做比写板书更累

网友:
注意:上面设计的切比雪夫型滤波器,其截止频率是等纹波截止频率(即下降0.5dB的频率),不是-3dB截止频率。根据表1.1可以计算它的-3dB截止频率。如果必须要按照-3dB截止频率设计的话,应该先根据表1.1反过来计算等纹波截止频率然后再用上面例子的办法进行设计。

网友:
第二部分、LC高通滤波器设计

网友:
第三部分、LC带通滤波器设计

网友:
第四部分、LC带阻滤波器设计

网友C:
辛苦啦,实在太不容易啦。这比手书还累。还要编辑公式,调排版,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啦,实在太不容易啦。这比手书还累。还要编辑公式,调排版,太累了

呵呵,是啊。不过现在的学生都不太愿意记笔记,都希望有个电子文档,pdf也好,word也好,ppt也好,然后最多就是再文档上做一些记号什么的,所以我们做教师的也就只能适应下。我做这种文档好久了,也积累了一些材料,排版什么的已经驾轻就熟,自己还造了一个电路图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写的文档,用来给学生讲课的。其实这样做比写板书更累

是吧,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专门用于快速设计 LC 滤波器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本表格中,源阻抗被归一化为1,但是负载阻抗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限阻抗,一种是无穷 ...

本楼开始处说的双端连接和单端连接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