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tmel Studio 7.0咋的了

楼主:
使用Device Pack Manager下载时下一会就停,停了就得从头下
我使用的是手机热点上网,4G网络干别的网速都可以

网友:
官网服务器速度太慢,用VPN试试

网友A:
哈哈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多选几个atpack一起下载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多选几个atpack一起下载就没这个问题了。

流量贵啊
奇怪为什么没有断点续传 或者网络不稳定多等一会儿也行啊

网友:
atmel  要挂的节奏, 只有1% 成功下载率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下载,具体方法:
http://packs.download.atmel.com/xxxxxxx
xxxxx为对应的package名称,大小写敏感
示范:
http://packs.download.atmel.com/Atmel.ATtiny_DFP.1.3.229.at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下载,具体方法:
http://packs.download.atmel.com/xxxxxxx
xxxxx为对应的package名称,大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流量贵啊
奇怪为什么没有断点续传 或者网络不稳定多等一会儿也行啊

没必要挂什么VPN,就按照我的方法,多选择几个下载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