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控系统

楼主:
做一个环境监测系统工程最终可以实现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查看实时数据

网友:
想怎么做

网友:
可以考虑用NBIOT模块,手机APP通过服务器与其建立通讯,获取其定时上报数据(或“准”实时下发指令去查询数据)。好处是利用手机运营商的网络和基站服务,模块又可以做到低功耗延长续航时间,以减少现场维护的工作量和成本。

网友:
只要会一种MCU的控制编程,先把环境监测功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