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读书笔记】5. RT-Thread 学习6章读后感(二)

楼主:
【RT-Thread读书笔记】5. RT-Thread 学习6章读后感
---线程的定义和线程切换的实现(二)

此次分享对应的是《RT-thread内核实现与应用开发实战指南》的第六章中6.4-6.5的内容。

6.4 定义就绪列表当线程创建好之后,我们需要把线程添加到就绪列表中,表示线程已经就绪,系统随时可以调度。
就绪列表在scheduler.c中定义(scheduler.c第一次使用需要在rtthread\3.0.3\src目录下新建,然后添加到工程的rtt/source组中。
/* 线程就绪列表 */
rt_list_t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RT_THREAD_PRIORITY_MAX];

数组的下标对应了任务的优先级,从0~RT_THREAD_PRIORITY_MAX, 0优先级最高,同一优先级的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的同一条链表中。
例如:
0   ----   task1->task2->task3..这里优先级为0的 级别有三个任务。
1   ----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rt_list_insert_before(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rt_flag1_thread.tlist) );

6.5 实现调度器

调度器是操作系统的核心,顾名思义是实现任务的调度,即线程的切换,换句话说就是从就绪列表中找到优先级最高的线程,执行它。
包括一些全局变量和几个函数实现调度器,代码都在scheduler.c中。

在使用调度器前,必须初始化,调度器的初始化:
/*
*************************************************************************
*                             包含的头文件
*************************************************************************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hw.h>

/*
*************************************************************************
*                                 全局变量
*************************************************************************
*/
/* 线程控制块指针,用于指向当前线程 */
struct rt_thread *rt_current_thread;

/* 线程就绪列表 */
rt_list_t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RT_THREAD_PRIORITY_MAX];

/* 线程休眠列表 */
rt_list_t rt_thread_defunct;

/*
*************************************************************************
*                               函数实现
*************************************************************************
*/

/* 初始化系统调度器 */
void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void)
{
        register rt_base_t offset;

        /* 线程就绪列表初始化 */
        for (offset = 0; offset < RT_THREAD_PRIORITY_MAX; offset ++)
        {
                        rt_list_init(&rt_thread_priority_table[offset]);
        }

        /* 初始化当前线程控制块指针 */
        rt_current_thread = RT_NULL;

        /* 初始化线程休眠列表,当线程创建好没有启动之前会被放入到这个列表 */
        rt_list_init(&rt_thread_defunct);
}

/* 启动系统调度器 */
void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void)
{
        register struct rt_thread *to_thread;

        /* 手动指定第一个运行的线程 */
        to_thread = rt_list_entry(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next,
                                                          struct rt_thread,
                                                          tlist);
        rt_current_thread = to_thread;

        /* 切换到第一个线程,该函数在context_rvds.S中实现,在rthw.h声明,
       用于实现第一次任务切换。当一个汇编函数在C文件中调用的时候,
       如果有形参,则执行的时候会将形参传人到CPU寄存器r0。*/
        rt_hw_context_switch_to((rt_uint32_t)&to_thread->sp);
}

/* 系统调度 */
void rt_schedule(void)
{
        struct rt_thread *to_thread;
        struct rt_thread *from_thread;

        /* 两个线程轮流切换 */
        if( rt_current_thread == rt_list_entry(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next,
                                                                                                   struct rt_thread,
                                                                                                   tlist) )
        {
                from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to_thread = rt_list_entry(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1].next,
                                                                                                   struct rt_thread,
                                                                                                   tlist);
          rt_current_thread = to_thread;
        }
        else
        {
                from_thread = rt_current_thread;
                to_thread = rt_list_entry(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next,
                                                                                                   struct rt_thread,
                                                                                                   tlist);
          rt_current_thread = to_thread;
        }

        /* 产生上下文切换 */
        rt_hw_context_switch((rt_uint32_t)&from_thread->sp,(rt_uint32_t)&to_thread->sp);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硬件初始化 */
        /* 将硬件相关的初始化放在这里,如果是软件仿真则没有相关初始化代码 */

        /* 调度器初始化 */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

        /* 初始化线程 */
        rt_thread_init( &rt_flag1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
                        flag1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地址 */
                        RT_NULL,                          /* 线程形参 */
                        &rt_flag1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
                        sizeof(rt_flag1_thread_stack) );  /*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rt_list_insert_before(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0]),&(rt_flag1_thread.tlist) );

        /* 初始化线程 */
        rt_thread_init( &rt_flag2_thread,                 /* 线程控制块 */
                        flag2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地址 */
                        RT_NULL,                          /* 线程形参 */
                        &rt_flag2_thread_stack[0],        /* 线程栈起始地址 */
                        sizeof(rt_flag2_thread_stack) );  /* 线程栈大小,单位为字节 */
        /* 将线程插入到就绪列表 */
        rt_list_insert_before( &(rt_thread_priority_table[1]),&(rt_flag2_thread.tlist) );

        /* 启动系统调度器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

线程切换牵扯到ARM指令,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线程切换应当尽量时间短且准确,因此采用汇编语言可能更接近底层。

其实不懂汇编,也能用好RTOS, 但当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可能有无能为力了,所以一名优秀的嵌入式电子工程师,应当尽可能的熟悉arm指令,熟悉底层知识,这样软硬结合,方能写出优美而又实用的code, 走的更远。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传媒学子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都是书上的知识,自己稍微总结提炼了一点,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书上的知识,自己稍微总结提炼了一点,也在学习中。。

有学习的心态和精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