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实现以太网交互功能

楼主:
想做一个变电站控制保护系统,现在手头有DE1-SoC的开发板。TCP/IP的实现打算利用SoC的功能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开发,其他逻辑功能在FPGA上来做。不知道是否可行啊?现在还没有具体方案呢

网友:
这种实时性要求很高的系统,推荐使用软核的MAC和PHY的方案,如果资源紧张可以使用集成的SPI接口的网络芯片如DM9051(注意不要用韩国的一家芯片,其工业温度不合适)。强烈推荐!工作异常稳定。

网友A:
可能你担心什么协议栈什么的如何解决吧,其实按照UDP封包规则直接把分包打包好,交给网路芯片就可以了,服务器这里直接开个UDP服务器,来包就收没什么socket的麻烦事,PC端发送UDP包时怕不可靠,可以多发几次。这样fpga就可以完成。没必要使用单片机,单片机的引入可能会出现通讯调度不均匀的情况,还有系统重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担心什么协议栈什么的如何解决吧,其实按照UDP封包规则直接把分包打包好,交给网路芯片就可以了,服 ...

当数据量比较大时用UDP传输就不太靠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