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060芯片烧录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ADUC7060芯片如何烧录程序?只有希尔特6100编程器可以用?

网友:
现在的MCU都支持ISP、IAP,ADUC系列支持串口ISP,还可以通过其JTAG口在线调试和写入,利用IAP功能,甚至可以以任何你需要的方式在线写入。这些功能都是现在主流MCU的标配,除了批量编程器,一次烧一片的通用编程器因此全部被淘汰。

网友:
有针对这个

网友:
有针对这个芯片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