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 02. 为何PWM的占空比不能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中更改?

楼主:
[GD32E231 DIY大赛] 02. 为何PWM的占空比不能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中更改?

今天下午尝试着调试PWM,因为仿照着例程,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但是反常的事情出现了,当我试图在外部中断函数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中改变PWM占空比时,却发现不行。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把例程理解错了,应该在EXT0_1中断服务函数中改。。。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我为了控制舵机,输出20ms, 占空比可在1ms到2ms之间可调的PWM波。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figure PA6(TIMER2 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6);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exti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 configure GPIO as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 enable and set EXTI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EXTI4_15_IRQn, 1U);

    /* connect EXTI line to GPIO pin */
    syscfg_exti_line_config(EXTI_SOURCE_GPIOA, EXTI_SOURCE_PIN5);

    /* configure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5,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5);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2CLK is 100KHz

    TIMER2 channel0 duty cycle = (25000/ 50000)* 100  = 50%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49999;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configurate CH0 in PWM mode0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24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14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然后,我想着在外部中断函数中,也就是处理key的按键中,改变PWM占空比,却失败了,code如下: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5)){
        gd_eval_led_toggle(LED1);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199);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5);
}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为什么这里不行?
在网上搜了一些stm32的帖子,貌似存在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相关的解释....

而我尝试在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中,改变占空比就可以: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align]
{
    delay_decrement();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199);
}

在主函数中调整也可以:
    while(1){
delay_1ms(5000);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100);
delay_1ms(5000);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200);
    }

这个程序是在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GD32E230C_START_Demo_Suites\Projects\04_TIMER_Key_EXTI文件夹下,
还请arm大神,给予解惑。Thanks~

附图是我生成的PWM波形:

网友A:
我觉得改完得重新初始化一下,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改完得重新初始化一下,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但是,不在外部中断中改,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在外部中断中改,就没问题。

也许是特权机制吧,进入中断就变成用户模式了不让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特权机制吧,进入中断就变成用户模式了不让改

是我自己搞错了,在中断中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