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一):开发环境搭建+TIMER5

楼主:
      这次有幸获得了“兆易创新GD32E231 DIY大赛”参赛资格,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向大赛组办者EEWORLD及兆易创新表示感谢!同时祝愿兆易创新公司在发展的道路上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本次实验所搭建的开发环境主要是在兆易创新提供的“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为基础修改而成;实验内容为利用GD32E231C_START开发板板载资源LED1~LED4及GD32E231C8T6外设基本定时器TIMER5,由TIMER5每100ms产生一次中断,LED1~LED4按100ms时间间隔依次点亮,然后再按100ms时间间隔依次熄灭。

一、实验资源
1、GD32E231C_START开发板;
2、Keil v5.27.1.0;
3、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

4、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
5、GD32E231C_START开发板相关文档;

二、开发环境搭建

1、安装“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支持文件;

2、建立工程项目文件,以“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为基础进行了小的更改,并且把“Utilities”文件夹也包含进了工程项目文件;

3、在keil中进行相关设置;

4、在以上环节中还要进行一项重要配置,要添加内核支持文件,不然编译时会出现找不到相关文件。如下图:

5、编译成功;

三、测试实验
1、对基本定时器TIMER5进行配置,这里使能了TIMER5中断并启用TIMER5的NVIC请求。主要代码如下:
void TIMER5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计时器初始化参数结构定义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5);

        timer_deinit(TIMER5);

        /*prescaler(预分频器值):72M/(719+1)=100KHz
                period(周期值):在100KHz计数频率下(49999+1)/10000=500ms
                (19999+1)/100000=200ms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                                                                //预分频器值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对齐模式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999;                                                        //周期值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5,&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5, TIMER_INT_UP);//使能TIMER5中断
        nvic_irq_enable(TIMER5_IRQn, 0);//启用TIMER5的NVIC请求,优先级为0(0~3)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5);
        timer_enable(TIMER5);
}

2、LED配置,这里要用两个函数对IO口进行配置。代码如下:
void LED_POR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LED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
                                                                LED1|LED2|LED3|LED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LED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LED1|LED2|LED3|LED4);

}

3、中断函数。代码如下:
void TIMER5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timer_cont=0;
        if(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5,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cont++;
                if(timer_cont>=5)
                {
                        timer_cont=0;
                }
                switch(timer_cont)
                {
                        case 1:gpio_bit_toggle(LED_PORT, LED1);break;
                        case 2:gpio_bit_toggle(LED_PORT, LED2);break;
                        case 3:gpio_bit_toggle(LED_PORT, LED3);break;
                        case 4:gpio_bit_toggle(LED_PORT, LED4);break;
                        default:break;
                }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5, TIMER_INT_FLAG_UP);
}

4、调试及下载,开发板上搭载的调试器可被keil识别为“CMSIS-DAP”;

四、测试结果

五、总结
      这次搭建开发环境及TIMER5外设资源实验对兆易创新Cortex®-M23内核的GD32E231系列产品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这将为后续的各项实验建立了基础。实验中感觉官方所提供的库函数比较简洁易用,不过所提供的例程只有四个,如果再全面一些就更好了。另外,查询函数时不能跳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有没有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发一份给我。谢谢

官网上应该有的,传一份你看看能不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