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
补偿电路R'怎么等于R1并联Rf?当输入信号等于0的时候,输入端跟输出端都相当于接地吗?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虚地
等效于接地,R1 和 Rf 是并联关系

网友:
补偿电路R'怎么等于R1并联Rf?

这里说的“电阻”,指交流微变电阻,即电压微小增量与电流微小增量之比。

以普通的电阻分压为例,图中E为理想电源(内阻为零),R1R2是两个电阻分压。从C、D两端向左看过去,分压电路的内阻是R1//R2。因为对交流来说,A点和B点(也就是D点)之间交流等电位,不考虑电源E,R1上端和R2下端对交流来说是联接在一起的。所以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反相输入端对地的电阻等于R1//Rf。

网友:
当输入信号等于0的时候,输入端跟输出端都相当于接地吗?

对交流信号来说,输入端和输出端都相当于接地(不考虑信号源内阻)。
但对直流来说,因为运放存在失调,所以两个输入端均接地时,输出端电压并不为零,而是运放失调电压乘以运放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
明白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