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原边输入端与副边输出端之间并连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VIN为电压电池12V的正,VINN为VIN过共模电感后作为变压器原边的输入(如图1),V2+、VCC+、V+、V-都是变压器的副边输出端(如图2),VCC1为V2+过一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如图3),请问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有可能是隔离作用吗)VCC1只单独给图的电源IC供电,图4中VCC1与VINN之间串两个电阻,请问这两个电阻作用是什么,图5中V+过电阻后的输出为AVCC,这个AVCC和V+是什么关系?他们中间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图片

图1

图1

图片

图2

图2

图片

图3

图3

图片

图4

图4

图片

图5

图5

网友:
图3的二极管作用是整流的。
包括图3这部分电路,是给电源IC供电电路。因连接的是变压器的辅助绕组5,6,在辅助绕组产生的感应交流电压,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向IC供电。
楼主所说的电源IC工作电压高低,由变压器5.6绕组电感量和IC的性能决定。应该提前设计好的。

网友:
问题太多,需要一个一个讨论。

第一个问题:“VCC1为V2+过一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如图3),请问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有可能是隔离作用吗)VCC1只单独给图的电源IC供电,图4中VCC1与VINN之间串两个电阻,请问这两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图片(2)明显是个反激电路。5、6两脚之间绕组用来为此反激控制芯片(图中没有画出)供电。通常此控制芯片只需要D113整流C480和C479滤波即可,图中C480滤波后又用D118串联在电路中,再经C478、C477接地(控制芯片的地,也就是电池负端)。
在某些负载(Vcc+、V+、V-)变化很大甚至可能开路的反激电源中,常有在C480两端并联一支电阻的设计,目的是在负载开路时仍能控制输出电压,不致于因占空比太小而“控制不住”。但此电阻会使控制芯片不能由220V或者110V电源启动,所以需要另加一支二极管(D118)以避免无法从220V或者110V启动的问题。但此图中没有,估计是抄电路又没有充分理解。此图用12V电池,完全不必这样做。

网友:
图片(4)中两支200欧电阻,原来应该是上百千欧,是从220V或者110V直流电源启动用的。此电路用12V电池,不必这样启动。
还是那句:估计是抄电路又没有充分理解。

网友:
图片(5)标注AVCC,估计是供电给某些模拟芯片。四支560欧电阻并联后应该有电解电容到地,构成RC滤波,使V+处的纹波进一步降低。

网友:
图4中的200R,应该是磁珠。
磁珠在开关电源上一般在功率回路上都可以放,MOS、D、变压器原副边回路上,供电线路回路上,吸收电路回路上,,,
主要是减小开关的DI/DT,对高频干扰起到抑制作用,对辐射有好处。

网友:
AVCC是干嘛的?交代一下
应该把电路多截图几部分,大家可以看明白
AVCC和V+中间那么多小电阻,原理图这种搞法一般是根据情况有取舍,采样?电流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