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振荡电路

楼主:
正在钻研学习的一个电路,我想知道这个它的振荡的频率由什么控制,PNP三极管的作用以及这个二极管D1的作用是什么,望不吝赐教。

网友:
钻研的什么电路
用multium仿真么,
给的什么控制?
Q4的C极就没连上,
示波器就B口就有输出啦

网友A:
这是仿真图。仿真结果未必很准确。
此电路是可能产生振荡的,但按照图中元器件数值,不产生振荡也有可能。
此电路是一种弛张振荡器,并不是正弦振荡器。
如果产生了振荡,那么可能是C3充电到一定电压后令U1A输入为高电平,U1A输出为低电平。U1A通过Q4发射结(当做一个二极管用)拉低C3两端电压,U1A输出又变为高电平。

网友:
“正在钻研学习的一个电路”

最好别这样看网上的电路学习,还是以阅读比较正规的教材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图。仿真结果未必很准确。
此电路是可能产生振荡的,但按照图中元器件数值,不产生振荡也有可能。 ...

关于这个电路,有句解释说二极管D1的漏电流掌握了后面所接触发器所有的寄生电流,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能分析一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电路,有句解释说二极管D1的漏电流掌握了后面所接触发器所有的寄生电流,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能 ...

关于这个电路,有句解释说二极管D1的漏电流掌握了后面所接触发器所有的寄生电流,我不太明白这个意

首帖图中未见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