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 03. 忽视运放设置会导致PB1输出电压不正确

楼主:
[GD32E231 DIY大赛] 03. 忽视运放设置会导致PB1输出电压不正确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遇到的坑,希望大家不要再陷入我这个问题中。

我PWM输出,使用到PB1,但是PB1输出的幅度却一直为2V,我寻思着数字电路,不可能输出是2V? 然后,检查了定时器,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就又看了看GD32E231的数据手册,这才发现了问题可能与OPA有关,PB1是和OUTB是复用的。

看图说话:

所以,我们在使用PB1口前,必须将ENAB置0,也就是板子上PB2输出0.

代码如下:

    /* configure PB2  output 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2);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2);//disable opa, ENA is connected to PB2, ENA = 0, diable opa, else, enable ENA, NOT be float

增添上述代码后,PB1输出幅度回到3.3V正常状态。

参考文献:

网友A:
231的运放怎么用 手册上好像资料不多 比如我要放大 输入脚和输出脚接电阻? 正反向输入脚为什么距离这么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1的运放怎么用 手册上好像资料不多 比如我要放大 输入脚和输出脚接电阻? 正反向输入脚为什么距离这么远 ...

就当做正常的运放就行,貌似是轨至轨的,SPEC上有参数。 就是一个运放,怎么接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当做正常的运放就行,貌似是轨至轨的,SPEC上有参数。 就是一个运放,怎么接都行

谢谢  不过这芯片的运放设计感觉很鸡肋 不用的时候浪费口子  用的话感觉不会太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当做正常的运放就行,貌似是轨至轨的,SPEC上有参数。 就是一个运放,怎么接都行

好像仿真口占用了一路运放,如果要用仿真口,这路运放不是就不能用了? 感觉有点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仿真口占用了一路运放,如果要用仿真口,这路运放不是就不能用了? 感觉有点不实用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