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运算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二极管在电流较大时内阻不可忽略?根据1/rbe约等于Id/Ut,不是电流越大,内阻越小吗?
为什么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对二极管来说,其PN结微变电阻确实“电流越大,内阻越小”。但二极管除PN结外还存在导线、PN结外的半导体材料等,这些材料也具有电阻,且电阻不随电流变化。
通过二极管电流较小的时候,这些材料的电阻相对于PN结微变电阻来说很小,可以忽略。但通过二极管电流较大时,PN结微变电阻减小,这些材料的电阻相对PN结来说变大,不能再忽略。

网友A:
三极管为什么比二极管的输入电压的动态范围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为什么比二极管的输入电压的动态范围要大?

“三极管为什么比二极管的输入电压的动态范围要大?”

不明白“三极管输入电压的动态范围比二极管的输入电压的动态范围要大”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