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学习3:SPI驱动OLED

楼主:
之前是使用IO口来模拟SPI驱动OLED的,IO口的速度毕竟比SPI慢,刷新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延时,直接用SPI口来驱动会好很多。

硬件的接口我之前使用的一样,在以前就考虑好后续的SPI引脚了,所以搞得一致,后面就不用再动连接了。GPIO口的初始化,文件初始化里的OLED_USE_GPIO注释掉了,这个注释用起来切换GPIO和SPI来驱动比较方面了,兼容性比较方面测试。
SPI引脚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上拉模式,否则运行可能不正常。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板卡第一次上电后显示是正常的,复位后就不正常了,后来发现是这里没有设置上拉。

SPI初始化和写数据函数,这几句话就是看着库函数折腾出来的,折腾了好一会

OLED屏初始化

相对之前的SPI口驱动就修改了这几个地方,其他和之前的都一样,之前都用宏定义搭好框架了。SPI口驱动就弄好了,OLED屏正常驱动了。

网友A:
楼主能否把源码文件贴上?我正在找SPI驱动文件,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源码文件贴上?我正在找SPI驱动文件,参考一下。谢谢!

东西都在家里电脑上,SPI的初始化帖子里有的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