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3V直流小马达的工作原理

楼主:
请教
如图所示3V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星

网友A:
主要是磁场之间是如何作用的   还有 这种电机有什么缺点

网友B:
从图中看,绕组在转子上。那么电流必定需要通过两个电刷才能够进入绕组。电刷是在转子上滑动而实现导电的。但你的图片未能显示电刷(电刷可能是固定在你的电动机的端盖上),也未显示与电刷接触的转子上的导电部分(应该有三片铜片,分别接到三个绕组的两端)。把转子侧面对着照像机,即可拍摄到这三片铜片(这三片铜片叫整流子)。

网友:
外壳上有两块永磁铁,对应转子侧一半是N,另一半是S

转子有3组线圈相互串联,每一个连接点引出一个电极,共3个贴在转轴上

外壳的屁股还有电刷有2个电刷接触转轴的3个电极中的其中2个

通电后转子有2组线圈产生同样的磁级N或S,另一组产生相反的磁极

然后转子就会转动,电刷就会依次接触转子上的不同2个磁极来改变线圈的磁极

转子就会一直转下去

这种电子的优点是成本低控制容易,缺点是电刷容易磨损损坏,物理触点会产生电磁干扰

刷磨损还会影响空气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绕组在转子上。那么电流必定需要通过两个电刷才能够进入绕组。电刷是在转子上滑动而实现导电的。 ...

请看图

网友A:
外壳里侧贴着一圈磁条

网友:
第一幅图,白色塑料件就是电刷架,上面相对的两片弹性铜片(材料为磷铜,颜色发白,不是纯铜的浅红色)就是电刷。这两片铜片是联接到外部蓝色棕色导线的。

网友:
第二幅照片,与两个电刷相接触的,应该是包在绝缘轴上的三片铜片。如红色箭头所指处。这三片铜片应该与三个绕组联接。三个绕组彼此都是首尾相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壳里侧贴着一圈磁条

外壳里面就是永久磁铁。从颜色上看,是铁氧体磁铁。所以此电动机是永磁直流电机。
这种电动机,联接到外部的两条导线交换联接到电池的正负极,电机的旋转方向会相反(并非所有直流电机都是如此,有些直流电机交换正负极旋转方向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磁场之间是如何作用的   还有 这种电机有什么缺点

“还有 这种电机有什么缺点”

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好像不能算缺点)。
在旋转一周过程中,转动力矩不大均匀,机械噪声较大。电刷会产生火花,对电子电路产生一些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壳里面就是永久磁铁。从颜色上看,是铁氧体磁铁。所以此电动机是永磁直流电机。
这种电动机,联接到外 ...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而相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此事需要画图才能够说清楚。
且待我把图画出来。
不过,三磁极的图比较难画。我看看书上能不能找到,若找不到,只能画个二磁极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而相吸"

不知道“磁场亏向”是什么意思。猜测“亏向”系“方向”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而相吸”

“相吸”是一定会发生的。转子通有电流后就是一个电磁铁,磁极在一条直径的两端,一端为N,另一端为S。定子也是磁铁,磁极在一条直径两端,一端为N,另一端为S。转子的N极必定与定子N极相斥,而与定子S极相吸。转子的S极亦如是。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这是你的3V小电机从电刷端看过去的示意图。
图中标有“+”和“-”符号的两个红色长条表示电刷,分别接电源的正和负端。包围中心黑色的三个弧形片A、B、C是整流片。三个绕组绕向相同,头尾相接并接到三个整流片上。
图中“+”电刷恰与A、C整流片同时接触,故上面绕组两端没有电压。左下绕组中电流方向使得该磁极为S极,右下绕组中电流方向使得该磁极为N极,左下磁极与下定子相斥,右下磁极与下定子相吸。因此转子(电枢)受顺时针力矩作用,将向顺时针方向旋转。其后“+”电刷与C整流片脱离,左下绕组电流方向不变,上面绕组和右下绕组串联接入电源,上面绕组电流方向使上面磁极为N,与上定子相斥,右下绕组磁极仍与下定子相吸。
转过1/3周后,“+”电刷与A、B两片整流片接触,其余你自己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分析电机等设备,最好不要用“磁极”相斥相吸概念,而应该使用磁场方向、导体在磁场中受力、导体在磁场中运动切割磁力线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 外壳上磁条的磁场亏向是什么 转子上的磁场方向如何变化  会不会有时会与磁条磁场方向相反 ...

你的这个电机,是玩具电机,不是工业控制用的电机。其转矩、效率等性能都比较差,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找到一幅动图。这种直流有刷小电机的工作原理,电流方向的变化,磁极的变化,图中显示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