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 驱动mos管。求助

楼主:
ir2110驱动mos管,要求Vcc接电池24V,怎么办,24V太大了呀。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或者用其他某个驱动芯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ir2110驱动mos管,要求Vcc接电池24V,怎么办”

没有这样的要求吧?IR2110建议使用的Vcc电压范围为10~20V。哪有要求接24V之说?

网友:
mos驱动的功率比较小,可以用稳压管来做,电容选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2110驱动mos管,要求Vcc接电池24V,怎么办”

没有这样的要求吧?IR2110建议使用的Vcc电压范围为10~ ...

我们老师说要用24V电池,之前做过12V的。这次尝试用2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师说要用24V电池,之前做过12V的。这次尝试用24v

“这次尝试用24v”

不知道这样“尝试”目的是什么。
多数功率MOS管,门极允许的最大电压是20V。虽说施加24V管子未必损坏,但超出datasheet允许范围,总是不大好。

网友:
搞个DCDC降下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