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铺铜补泪滴设置问题

楼主:
软件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18  ,绘制完PCB 铺了铜,然后打算补泪滴,但是发现连接的导线和过孔之间可以补全泪滴,但是铺铜的铜箔和过孔之间的连接线却无法补泪滴,如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设置才可以实现图2的那个样子?

网友A:
选择十字连接吗,过孔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十字连接吗,过孔g

过孔和焊盘都是十字连接的,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十字连接线的泪滴补上?

网友B:
这个设置应该不是这样弄吧

网友C:
过孔直连效果更好吧

网友D:
把中间十字连线高大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E:
直接画个区域,敷铜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应该不是这样弄吧

应该怎样弄才会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直连效果更好吧

焊盘十字,过孔直连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中间十字连线高大一点就可以了吧

我试过增大间距,还是不行,不过图二是AD09版本画的,泪滴还是那种一条一条曲线补的,用AD14和AD18就是一整块曲边梯形的铺铜补的,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画个区域,敷铜也可以的

但是  每一个焊盘都这样弄 有点费时间,还是说新版的软件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G:
进入规则设置(D+R)—Plane,将 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设置成Direct Connect,Polygon Connect Style设置成Direct Connect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  每一个焊盘都这样弄 有点费时间,还是说新版的软件没有这个功能了?

是吧,很久不画PCB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进入规则设置(D+R)—Plane,将 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设置成Direct Connect,Polygon Connect Style设 ...

这个不是把过孔和焊盘都设置成直连形式了么?也不是关于补泪滴的设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把过孔和焊盘都设置成直连形式了么?也不是关于补泪滴的设置呀?

应该是版本问题,这是99SE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把过孔和焊盘都设置成直连形式了么?也不是关于补泪滴的设置呀?

ad18 用线将VIA和铺铜地连接就可以添加泪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18 用线将VIA和铺铜地连接就可以添加泪滴了。

突然发现软件版本更新,反而减削了一些功能,好难受呀。谢谢啦!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每个焊盘都要重新画线来添加泪滴就有些繁琐了!

网友:
AD18的问题,因没装这个版本,建议检查补泪滴模式或选择弯曲的补充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