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啦

楼主:
#define  LED1     LED.b.BIT0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宏定义,把一个结构体赋值给一个宏,很简单的

网友:
应该是位的宏定义,请看详细的结构体程序

网友A:
BIT_D应该是个联合体,你追一下能看到它的定义,???.????太长了,再另外起个名字

网友:
#define LED BIT(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T_D应该是个联合体,你追一下能看到它的定义,???.????太长了,再另外起个名字

怎么追  是双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追  是双击吗

察看定义的位置,keil 里右键go to defintion不知道你用的啥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察看定义的位置,keil 里右键go to defintion不知道你用的啥编译器

用的就是KEIL   加个好友吧   17688391861 电话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