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8A8K32S4A12的P0口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
为什么STC8A8K32S4A12的P0口无法输出高电平?,设置的准双向IO口,外面什么都没接,设低电平时0V正常,高电平只能到1.2V,供电电压5V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外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
看看注意事项,搞不好这个版本就有这个问题

看看有没有帮助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51的P0口为了兼容总线模式,没有内部上拉,做普通IO使用时需要外加上拉电阻。对于某些增强型51(楼主所及型号未必如此),可能支持推挽或内部上拉模式,但需要对IO模式寄存器做适当的设置,默认是兼容总线模式的,没有内部上拉,具体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5V供电,送出1时,仅测得2.25V电压。3.3V供电,仅测得2V电压。已外接5.1K的上拉电阻。也将四种输出模式都试了,不行,接入内部上拉电阻,仍然不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