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源DS5102CA测波形问题

楼主:
十年前买的普源DS5102CA示波器,突然不管测什么波形,只要有信号就是一个50HZ的正玄波,但是,测试仪器自带的1KHZ 1V的信号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说坏了吧,测1K的信号没问题。各位有没有知道的!谢谢,请指点。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笔屏蔽线断了。

网友:
猜测是探头后面的联接线(是一根外面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层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笔屏蔽线断了。

谢谢,果然是!换了一个测试笔,就好了。兄弟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从外观真是很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果然是!换了一个测试笔,就好了。兄弟遇到过这问题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