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解决TMS320F28377S开发板的XDS100 V2.0驱动问题了

楼主:
先做一个大胆的“预测”,我觉得TI的MCU产品线要完蛋。

手里的LAUNCHXL-F28377S是前几年弄的,当时还弄了一个RM46x的LaunchPad
这个LAUNCHXL-F28377S用过几次就一直放那里和其它开发板一样吃灰
这次需要用到4路ADC同时采样,选来先去先到C2000
因为LAUNCHXL-F28377S只有2个ADC核,而且仿真器一直不好用
插上后提示
“Windows 无法验证此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最近的硬件或软件更改安装的文件可能未正确签名或已损坏,或者可能是来自未知来源的恶意软件。 (代码 52)”

以为仿真器坏了就在mouser上买了一个LAUNCHXL-F28379D
还没到货就准备先“修修”手里这个LAUNCHXL-F28377S
试过几天又感觉不像是仿真器的原因
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了操作系统,插上还是这样
把windows/system32下和ftdi和xds100的文件都删除后
安装驱动提示

怎么装驱动都不好用
使用C:\ti\ccs_base\emulation\windows\DPInst64.exe安装提示这个

在网上找了无数方法,设置本地组策略编辑器修改驱动程序签名设置没行
后来各种测试,总算通过开机按F8选择“禁用驱动签名强制”

用ccs打开一个uart的例程支行,电脑收不到数据,查看代码发现引脚配置不是按照LAUNCHXL-F28377S配置的
改过来还不好用,看系统时钟初始化有一个define _LAUNCHXL_F28377S的判断 在工程里添加_LAUNCHXL_F28377S定义后才好用
时钟里有_LAUNCHXL_F28377S判断引脚定义里怎么不加上_LAUNCHXL_F28377S对应的引脚配置呢?
然后是改波特率,连个封装函数都没有,还要自己算,再写寄存器
ADC例程的数据需要卡断点在调试里看,现成的UART就不能通过串口做个输出吗?
感觉TI在新出的这些MCU的程序设计上太粗糙了
以前用过MSP430一直觉得是MCU中的极品
后来出了CC254x虽然难学点但是也觉得很不错
再后来是MSP432了解过觉得不咋地儿就一直没入手
再后来是CC2650垃圾中的垃圾,刚拿到板子仿真器都不能直接用,各种配置几天都不能解决

前几天想调调蓝牙拿出来试了几天破例程太难用
还玩过CC1310和CC2650一样难玩
后来又玩CC3200,改改程序一天坏2块LaunchPad板子,网上相同的问题一大堆,没有解决办法
RM46x连个外设例程都没有
LAUNCHXL-F28377S现在想玩开机就得按F8选“禁用驱动签名强制”才行

网友A:
恭喜啊,兄弟,不容易,都是微软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啊,兄弟,不容易,都是微软的错{:1 ...

微软的错?

网友A:
是的啊,win10的限制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win10的限制很多的

我是win7

网友A:
Windows都差不多,越来越难用,限制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都差不多,越来越难用,限制太多,

xds100 v2.0的问题就好像是 没有驾照交警不让上路一样
别的车都正常跑,为什么你不行?不能怪交警管的严!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哦,

网友:
这样的分享太有价值啦,谢谢。

网友:
cc254x,msp430fr两个系列 mcu是德州仪器在半导体领域顶级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