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各种组合电路频率的计算

楼主:
RLC各种组合电路频率的计算电阻R ,电容C ,电感L,可以组合很多电路。比如电容耦合  旁路  RC滤波,LC滤波,谐振电路(RC串并联 LC串并联),阻抗匹配,高通滤波,低通滤波,带通滤波,带阻滤波,选频网络。这些五花八门的组合可以通过不同的频率,这些截止频率是如何计算的?1/2πRC,1/2π√LC,并不能实用于所有的电路组合。如果RC中没有R    LC中没有C  公式中缺失的参数将如何取?

网友:
如果RC中没有R    LC中没有C  公式中缺失的参数将如何取?

RC中没有R,那就仅仅是一个电容,LC中没有C,那就仅仅是一个电感。

网友:
第2、第3、第11幅图中有天线。天线通常不能看作一个集总参数元件。即使天线可以看作集总参数的情况,也不是单纯的电感或者电容或者电阻。

网友:
这个频率的计算以及截止频率需要用到Multisim中的仿真器件——波特仪,使用波特仪可以看到3dB带宽下的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