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9341DC24V-3.3V老烧

楼主:
24DCV接入此BUCK电路供电时,老烧BL9341的问题请教。

网友:
是24V接入的瞬间烧,还是持续工作一段时间再烧?是芯片烧毁还是输出保护?负载是什么性质?有多大电流?

网友:
多大负载烧的,
需要把烧的原因说明

网友A:
DC24V开关电源输入,接到此BUCK电路,开关电源电流太大,BL9341烧了。小电感有“吱啦吱啦”声

网友:
负载有220mA

网友:
有时,降压buck电路的输入输出压差太低,也会导致在电感出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24V开关电源输入,接到此BUCK电路,开关电源电流太大,BL9341烧了。小电感有“吱啦吱啦”声

你的电感是怎么选型的呢?

网友:
等下发下电路,在接DC24V时,打火花

网友:
JN4729A是个什么管子?SMBJ36那个元件放的位置有点奇怪,是要保护SW脚吗?

网友:
这是颗同步降压芯片,可以不加SMBJ36,你去掉试试。还有你芯片短路的是哪里?输入VIN,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