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图片)

网友:
Flash没有安装(或者Flash版本过低)→立即修复
还可以使用非IE浏览器内核的浏览器,比如谷歌、搜狗(一定要使用高速,否则兼容还是IE内核)

网友:
一开始想直接粘贴图片,结果成了前面那个样子,后来用上传文档的方式。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原先自己是这样想的   A2的同相输入端P2虚地,则Up2=0,且Un2=0,则Un1=Up1=0;
                                      当假设Ui是+,则Uo是-,导致二极管截止,流过电流为0,,
                                     根据虚断,则In2=Ip2=0,那么R1的电流为0,那这样有推出Up2=Ui,前后矛盾。
                            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问题的源文档

网友B:
帮楼主贴个图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原先自己是这样想的   A2的同相输入端P2虚地,则Up2=0,且Un2=0,则Un1=Up1=0;
               ...

原先自己是这样想的   A2的同相输入端P2虚地,则Up2=0,且Un2=0,则Un1=Up1=0;

6楼下面图中,A2同相输入端本来就是通过电阻接地,何来“P2虚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原先自己是这样想的   A2的同相输入端P2虚地,则Up2=0,且Un2=0,则Un1=Up1=0;
               ...

根据虚断,则In2=Ip2=0,那么R1的电流为0,那这样有推出Up2=Ui,前后矛盾。

只有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才会有“虚断”和“虚短”。当输入Ui为正时,运放A2并非处于线性工作区,故A2两输入端之间不存在“虚断”和“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贴个图先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虚断,则In2=Ip2=0,那么R1的电流为0,那这样有推出Up2=Ui,前后矛盾。

只有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才 ...

那Up2跟Un2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Up2跟Un2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那Up2跟Un2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请注意我在8楼所说:“当输入Ui为正时,运放A2并非处于线性工作区,故A2两输入端之间不存在“虚断”和“虚短”。”
输入为正和为负,Up2和Un2是不同的。

网友A:
不工作在线性区我明白了,是因为负反馈网络不存在了。视频中,华老师说R1中电流为0,Un2等于Ui是怎么的得到?这个地方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在线性区我明白了,是因为负反馈网络不存在了。视频中,华老师说R1中电流为0,Un2等于Ui是怎么的得到 ...

二极管D截止时,二极管中电流为零,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也为零,自然R1中电流也是零。R1中没有电流,自然Un2等于Ui。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D截止时,二极管中电流为零,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也为零,自然R1中电流也是零。R1中没有电流,自然U ...

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怎么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怎么为零?

“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怎么为零?”

理想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当然输入电流为零。
非理想的实际运放,输入阻抗也相当大,输入电流通常小于1uA,甚至可以达到pA数量级。
只有电流输入型运放,输入电流稍大,通常不可以忽略。但图中显然不是这种运放。电流输入型运放可以工作到很高的频率,当然价格也比较贵。在通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中一般不会讲到电流输入型运放。

网友:
俺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运放输入端电流怎么为零?”

理想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当然输入电流为零。
非理想的实际运放 ...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其实,电压输入型运放在线性工作区时,两个输入端存在“虚断”和“虚短”。存在“虚断”的意思,就是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流非常小,以致于可以看成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