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串口接受数据问题?

楼主:
stm32 的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函数,是在中断外还是在中断里?我想把串口接受数据放到freeRTOS中。如果是在中断内就需要使用xQueueSendFromISR()函数了。

网友:
你就看中断服务函数,有没有调用这个函数。推一遍。调用了,就是在中断里。像是和接收有关的 回调。

网友:
谢谢,查了代码是在中断里,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接收数据了。

网友:
是在中断里,所以叫Callback,你自己实现这个函数处理收发的数据就行了,不用其它的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