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样风波下DIY_boostxl-k350qvg

楼主:
最近打样风波下DIY_boostxl-k350qvg
以前还留这LMS39B96的板子,上面还有块tft lcd,最近打样非常非常优惠,就索性把这个板子利用以来,方便日后DIY些什么

boostxl-k350qvg 一个是背光升压功能,然后就是接口专接

原理图

板子打样回来,发现2个板子上的升压片子居然是不同型号的,还好,电路差不多,需要跳一根线

在MSP432上测试了下,工作正常!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蓝雨夜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布板子打好啦。就采购不到以前的元件,需要改封装或者加跳线。我们公司采购特有意思,led类的,贴片和插件的,采购老是变,后来布板索性就俩个封装的都布上去啦。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MSP432和这个显示屏怎么使用吗  我才入手单片机,不知怎么让这个显示屏亮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MSP432和这个显示屏怎么使用吗 我才入手单片机,不知怎么让这个显示屏亮起来

插都 ti的板子上啊 ,不是提供说明书和例程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都 ti的板子上啊 ,不是提供说明书和例程的吗?

是要写程序进去吗 我看那个K350QVG的教程我也找不到里面需要的软件,您能不能教我一下呀

网友A:
就是教程上说可以从MSPWARE上直接获得software,现在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写程序进去吗 我看那个K350QVG的教程我也找不到里面需要的软件,您能不能教我一下呀

TI哪里有 对应的 例子和驱动程序的 ,即插即用的 啊

你去 TI找到资料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教程上说可以从MSPWARE上直接获得software,现在好像找不到了

你的 CCS什么版本

你先确定你的环境及SDK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A:
是这个diplay示例吗  我调试的时候我刚刚看他亮了一下  然后又灭了 ,不知操作步骤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diplay示例吗  我调试的时候我刚刚看他亮了一下  然后又灭了 ,不知操作步骤是啥

你看这个是什么LC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