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稿 micro-bit

楼主:
自己画了一稿 micro-bit
不要原版大气的金手指,我只要100mil间距的排座对插就可以了!

51822部分直接用现成的模块!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蓝雨夜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排座对插整的很好
无线模块是邮票孔
顶顶

网友A:
大神能分享下设计文件吗  我也正在做一块兼容板  mkl26z仿真器部分遇到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分享下设计文件吗  我也正在做一块兼容板  mkl26z仿真器部分遇到些问题

原理图直接与下载的官方一样的

就是布局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直接与下载的官方一样的 就是布局不同

官方的RESET好像只重启51822  micro:bit实际的板子似乎两边都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RESET好像只重启51822  micro:bit实际的板子似乎两边都连接了

对的 ,只复位51822不复位mkl26z

使用还是一样的,就是需要对mkl26z更新固件的话,需要手动复位mkl26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 ,只复位51822不复位mkl26z 使用还是一样的,就是需要对mkl26z更新固件的话,需要手动复位mkl26z ...

好的 明白了  = = 我用万用表测的

还有个小问题  51822 原理图上 是两个晶振  micro:bit上主控只用了一个  有啥区别吗  需要像micro:bit一样也去掉一个吗 电路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明白了  = = 我用万用表测的    还有个小问题  51822 原理图上 是两个晶 ...

公布出来的 原理图是采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布出来的 原理图是采用现成的模块

嗯  我手里的成品是没有的  = =

网友A:
大神 再问个问题 您用的陀螺仪是什么型号呀 跟原版兼容吗 可以直接用微软那个网页编程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 再问个问题 您用的陀螺仪是什么型号呀 跟原版兼容吗 可以直接用微软那个网页编程驱动吗

型号就是原版改进后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就是原版改进后的型号

LSM303AGR  这个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