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仿真

楼主:
我做了一个BOOST电路的仿真
为什么在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电感电流是连续模式,过一段时间后就变成非连续模式了?

网友A:
我猜是负载太轻了吧。把R1的值减小试试。

网友B:
为什么在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电感电流是连续模式,过一段时间后就变成非连续模式了?

刚开始时,电容C1两端电压为零,尚未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很小的时候(相当于负载电阻非常小),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对电容充电,电流还没有下降到零,MOS管导通,第二个脉冲已经开始,当然电感电流是连续的。
随着电容两端电压逐渐升高,电容充电电流减小,电感电流即变为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负载太轻了吧。把R1的值减小试试。

改小负载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电感电流是连续模式,过一段时间后就变成非连续模式了?

刚开始时,电容 ...

确实是这样的,电容的电压冲上去后,电流就下来了。
是不是BOOST电路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负载太轻了吧。把R1的值减小试试。

再改小一点就是连续模式了。
是不是所有的boos电路在启动的时候电流都会有这样一个波动?
然后根据电感,频率,负载的设置,稳定在连续导通模式或是非连续导通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电容的电压冲上去后,电流就下来了。
是不是BOOST电路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BOOST电路都是这样的?”

Buck、Boost、Buck-Boost、正激、反激……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OOST电路都是这样的?”

Buck、Boost、Buck-Boost、正激、反激……都是这样。

恩,上电瞬间这个电流会冲得很高,比如我这次仿真就快到6A了,
因此是不是选MOS管的时候要选漏源极电流大于6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上电瞬间这个电流会冲得很高,比如我这次仿真就快到6A了,
因此是不是选MOS管的时候要选漏源极电流 ...

一般地说,设计开关电源时都应该考虑上电、下电、短路故障……等极端情况时短时间内MOS管可能通过的最大电流。选择MOS管时,需要考虑MOS管连续电流和单次脉冲电流这两个参数,并适当放出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上电瞬间这个电流会冲得很高,比如我这次仿真就快到6A了,
因此是不是选MOS管的时候要选漏源极电流 ...

MOS管datasheet中都会给出允许的连续电流和单次脉冲电流参数,并且会给出测试条件(单次脉冲会给出持续时间,连续电流会给出温度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datasheet中都会给出允许的连续电流和单次脉冲电流参数,并且会给出测试条件(单次脉冲会给出持续时 ...

好的,谢谢。
最后问一下,实际上用电池提供3.3V用boost电路升压到9V。
是不是会和仿真结果有比较大的偏差?
因为电池的放电能力是有限的,可能并不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来给电感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最后问一下,实际上用电池提供3.3V用boost电路升压到9V。
是不是会和仿真结果有比较大的 ...

电池都存在一定内阻,仿真时如果使用无内阻的理想电池模型,当然会产生仿真和实际情况的差别。
不知道你用什么芯片来将3.3V升到9V,多数芯片对电流有限制的,这在仿真时往往仿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存在一定内阻,仿真时如果使用无内阻的理想电池模型,当然会产生仿真和实际情况的差别。
不知道你 ...

我准备不用升压芯片,因为对输出的纹波和功率要求都不高。
用MCU来控制NMOS的开关来实现BOOST电路。
在NMOS导通期间,电池的电压减去电感内阻和NMOS的压降,就全部落在电感上了。
这样的话,电流的大小是不是与电池的放电能力(内阻)有关?
这种几乎将电池短路的做法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不用升压芯片,因为对输出的纹波和功率要求都不高。
用MCU来控制NMOS的开关来实现BOOST电路。
在 ...

Boost电路都是这样做的,电池端可以并联一个稍大的电容。
要注意对电池欠压的保护。

这个理解不对,电流的大小还与电感相关,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虽然看起来是将电池短路,实际上电感电流是逐渐增加上去的。在达到电感的饱和电流之前将NMOS切断就好了,这就得提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