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DMA1跟DMA2可以同时传输数据么

楼主:
进行串口的DMA传输时,stm32f4的DMA1跟DMA2可以同时传输数据么?比如DMA2中的usart1对应数据流跟通道开启,DMA1中的usart2对应的数据流跟通道开启,这时usart1跟usart2可以同时传输数据么?二者有优先级之分么?两个DMA可以同时开启么?

网友:
关注一下 期待大神回复

网友A:
“同时” 是指的同时访问总线?
DMA1,  DMA2 都是总线master, Cortex-m4也是总线master. 它们对总线的访问是由仲裁器管理的。不过STM32F4有 bus-matrix 这个结构,也就是多条总线存在,如下面这个图示意的:

只要两个master 访问的 slave 没有交叉,那么访问就可以并行——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同时实现访问。 比如这个图上,DMA1 读 AHB1 的设备,DMA2 写 AHB2 的设备,CPU在读 Flash, 那么这三个操作可以同时进行。但是有交叉就不可以,例如 DMA1 和 DMA2 同时读 AHB1 上的不同设备就有冲突,其中一个就必须要等一下。
USART是 APB 上的设备,APB1 和 APB2 通常是接在 AHB1 上的,因此两个 DMA 同时访问 APB1/APB2 是不可以的。
实际上 DMA 访问外设和访问内存是交替进行的,一块SRAM在一个时刻也只能被一个master访问。如果传输数据率高得要考虑DMA瓶颈的时候,SRAM的访问冲突也要一并考虑。

网友A:
DMA同时开启当然没有问题,同一个DMA多个通道同时开启也没有问题。就算有总线争用发生,也只不过其中一个要稍微等待一下罢了。对于USART这样的低速设备,几乎不可能感觉到DMA访问受阻的存在。

网友:
楼上说的是,
dma每个通道都有优先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 是指的同时访问总线?
DMA1,  DMA2 都是总线master, Cortex-m4也是总线master. 它们对总线的访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A同时开启当然没有问题,同一个DMA多个通道同时开启也没有问题。就算有总线争用发生,也只不过其中一个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dma每个通道都有优先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