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5)——完成DS1302的驱动和设置及长短按键识别

楼主:
    节前就完成了DS1302的驱动,可以从DS1302读出日期时间,也能够写入日期时间,可调整日期时间就需要使用按键,为了让一个按键能够发挥多个作用却花费了近一周的时间。下图是测试过程:

    为了减少与DS1302通讯,我采取了每分钟一次DS1302的日期时间值并更新显示,秒数则通过系统滴答产生毫秒时钟作为计秒依据和读DS1302的定时依据,这样尽管时间会有一定的差异(不超过1分钟),好在我的应用中对时间准确性要求不高,足以满足需要。下面是计秒和定时读DS1302的代码,这段代码放在循环中。

                if(ms >999)
                {
                        flag = !flag;
                        ms = 0;
            /* turn on LED1 */
            gpio_bit_toggle(GPIOA,GPIO_PIN_7);
                seco++;            //秒计时

                    if(seco > 59)
                    {
                        if(mode==0)
                                        DS1302_read_date(); //每分钟读一次DS302数据
                        }
                        display_date();    //显示日期时间
                if(mode > 0)
                                display_flash();//闪烁显示调整项目
                }

    全局变量ms是在系统滴答中断里自增计数的,在主循环中判断其是否超过999,由于主循环中还受按键处理等事务影响,这个计秒肯定不准确,不过每分钟会从DS1302读入一次正确的时间,也就不在乎这个误差了。
    由于我使用的LCD5100每行只能显示14个字符(我是用5*8点阵加一空列),年月日时分秒全部显示的话正好可以显示出来,但没有分隔符号,不容易辨认,我只好采取年份和月日轮流显示,时分秒固定显示的方式来解决,如下图:
显示年份和时间

显示月日和时间

    在识别长短按键时,我掉进了坑里,一连5~6天都毫无进展,由于开发板上仅有一个用户按键,而我又至少需要识别两个按键状态,开始我使用的是按键中断方式,反复尝试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识别方法,期间还发帖求助,同时在网上搜索了多个模块化的按键处理代码,但因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折腾了近一周后,最后决定用最原始的轮询方式,通过循环加延时来达到目的,虽然这样做效率低,但在我的项目中毫无影响,我现在使用了4种按键状态,即点按、稍长按(小于一秒)、长按(略大于一秒)、超长按(大于两秒)。下面是按键获取的代码:
        keys = 0;
                while(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
                    keys++;
                        delay_1ms(50);
                }
                if(keys > 0)          //有键按下
            key_processing();
[/code

    经过实际测试,点按时得到的keys值约为2~3,稍长按的值为6~9左右,长按的值约为13~17左右,我在程序中检查keys的值,小于5认为是点按,5~10之间判定为稍长按,11~20之间判定为长按,超过20则认为是超长按。
    解决了长短按键识别问题,日期时间的调整代码很容易就调试通过了,下面这段是日期、时间设置时数值范围检查的代码,可以确保不会输入非法的日期和时间。
[code]                            switch(mode)
                                {
                            case 1:
                                        year++;
                                            if(keys>5)
                                                    year += 4;
                        if(year > 2030)
                                                year = 2019;
                                        break;
                                case 2:
                                    mon++;
                                            if(keys>5)
                                                    mon += 4;
                                        if(mon > 12)
                                                mon = 1;
                                        break;
                            case 3:
                                        day++;
                                            if(keys>5)
                                                    day += 4;
                        if(day > 31)
                                                day = 1;
                                        if((day>30) & (mon==4 | mon==6 | mon==9 | mon==11))
                                                day = 1;
                                        if((mon==2) & (day>28)){
                                                if(year%4 != 0){
                                                    day = 1;
                                            }
                                            else{
                                                    if(day>29)
                                                                day = 1;
                                        }
                                    }
                                        break;
                                case 4:
                                    hour++;
                                            if(keys>5)
                                                    hour += 4;
                                        if(hour > 23)
                                                mon = 0;
                                        break;
                                case 5:
                                    minu++;
                                            if(keys>5)
                                                    minu += 4;
                                        if(minu > 59)
                                                minu = 0;
                                                break;

    为了简化操作,我将年份值限定在2019~2030范围,按键点按对应数值加1,稍长按则加5,长按则改变调整项目,调整项目则按照年月日时分的顺序进行,秒默认为0。
下图为设置年份:

这是设置月份:

这是设置日期:

设置时间:

保存设置数据:

下面是整个工程项目文件包

网友:
相互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