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模电第四版   1.           P363,图7.3.8  增大f=f0附近的放大倍数,怎么就能使得fp接近f0呢?
                    2.           P364,图7.3.9.   "可能在f=f0时使得电压放大倍数增大,又不产生自激振荡。"这个是怎么的得出来的?

网友:
“模电第四版”可不止一本,至少康华光有第四版,童诗白也有第四版。你说的是哪一本?

网友A:
奥,童诗白的,我忘了不止一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童诗白的,我忘了不止一本了

1.           P363,图7.3.8  增大f=f0附近的放大倍数,怎么就能使得fp接近f0呢?

见该书图7.3.10。Q值作为参变量的曲线显示得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奥,童诗白的,我忘了不止一本了

2.           P364,图7.3.9.   "可能在f=f0时使得电压放大倍数增大,又不产生自激振荡。"这个是怎么的得出来的?

该书式(7.3.14)已经说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           P364,图7.3.9.   "可能在f=f0时使得电压放大倍数增大,又不产生自激振荡。"这个是怎么的 ...

今天停电,刚来电。式子7.3.14中说s的一次项系数大于0,才能稳定工作,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停电,刚来电。式子7.3.14中说s的一次项系数大于0,才能稳定工作,为什么?

该书365页,图7.3.10显示了幅度与频率的关系,Q值为参变量。Q值越大,幅频曲线越尖锐,幅度越高。
式7.3.14中分母一次项系数等于0时,Q值无穷大,即幅频曲线将变成一个达到无穷大的尖峰,这是不可能的。分母一次项系数小于0时,Q值为负,这更是不可能的。Q值为负,即表示电流将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
为何不直接拍个图上来,手边没书的怎么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停电,刚来电。式子7.3.14中说s的一次项系数大于0,才能稳定工作,为什么?

普通物理教材中常用上面图中两个例子说明力学现像和电磁现像的联系。
上图中两个例子当然是不同现像,但根据物理定律列出的方程形式上完全相同。
左边是弹性振子,方程中一阶项系数c表示摩擦。右边是RLC谐振电路,方程中一阶项系数R就是电阻。
如果左边方程中一阶项系数为零,就是没有摩擦,那么弹簧k和质量m一旦产生振动,因没有摩擦,就会持续地振动下去。
如果右边方程中一阶项系数为零,就是没有电阻,那么电路中一旦产生振荡,因没有电阻,就会持续地振荡下去。
如果左边方程中一阶项系数为负,意味着摩擦力方向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同,摩擦力不是使物体减速而是加速,那么该弹簧振子将自动地产生振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右边方程一阶项系数为负,表示电路中电阻为负,该电路将自动产生振荡,即自激。
你所说“式子7.3.14中说s的一次项系数大于0,才能稳定工作,为什么?”,答案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物理教材中常用上面图中两个例子说明力学现像和电磁现像的联系。
上图中两个例子当然是不同现像, ...

谢谢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