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RC单片机串口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硬件设计的程序下载设计如图所示,但是就是烧写不进去程序,无法检测到单片机,测量晶振端的电压是2.2V左右

网友A:
要点下载,然后重新上电,如果以前没有玩过的,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B:
应该STC的冷启动下载程序问题
冷启动,单片机掉电,电量放光后上电,为冷启动。
先点下载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点下载,然后重新上电,如果以前没有玩过的,这个可能性最大。

这个操作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STC的冷启动下载程序问题
冷启动,单片机掉电,电量放光后上电,为冷启动。
先点下载再上电

试了将P1.0和P1.1短接到地,也还是下载不进去

网友:
跟USB串口桥的兼容性有关,注意烧写时选择正确的配置项,波特率下限取12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