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55 测评】+USBDongle变砖记

楼主:
    想把USBDongle刷成sniffer用来监听蓝牙无线的情况。
    于是,安装最新的STM32Cube_FW_WB_V1.1.0,安装烧写工具STMCubeprogrammer。

    在STM32Cube_FW_WB_V1.1.0中找到固件的烧写说明 STM32Cube_FW_WB_V1.1.0/Projects/STM32WB_Copro_Wireless_Binaries/Release_Notes.html

    大概意思第一步安装 STM32CubeProgrammer,第二步把USBDongle的boot模式选择到Boot0,第三步删除当前协议栈,第四步读取内存中的版本信息,用于后面的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升级,第五步,烧写FUS,第六步烧写协议栈。

读取的版本信息。根据提示,我需要升级FUS,所以,执行第五步命令

到这里,出现问题了,升级失败,重试三次后抹掉写入信息推出:

我以为是版本问题,要么就恢复到以前的版本应该可以,所以,专门又下载了STM32Cube_FW_WB_V1.0.0,结果里面没有FUS固件。那我就根据1.0.0的说明刷写1.0.0的协议栈吧,同样的,失败。。。

好了,至此,USBDongle新固件的写不了,老的固件不能恢复,变砖了。@okhxyyo  只能问问ST,还有没有救。。。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reebsde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好的我给问问去。

网友A:
我昨天看了一下USBDongle的原理图,调试接口是引出到边上的接口了的。应该是可以用STLINK烧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看了一下USBDongle的原理图,调试接口是引出到边上的接口了的。应该是可以用STLINK烧写的。

如果只是需要flash写这么简单,何必弄个命令行又是升级又是刷代码? 没用的,烧进去紧接着还有二次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看了一下USBDongle的原理图,调试接口是引出到边上的接口了的。应该是可以用STLINK烧写的。

只有 CPU2 才能访问那部分 FLASH, SWD也不能访问,读都不能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 CPU2 才能访问那部分 FLASH, SWD也不能访问,读都不能读。

哦 这样。我刚才看了NUCLEO板子的例子,README文件里提到了一句:
This application requests having the stm32wb5x_BLE_Stack_fw.bin binary flashed on the Wireless Coprocessor.
If it is not the case, you need to use STM32CubeProgrammer to load the appropriate binary.

Refer to /Projects/STM32_Copro_Wireless_Binaries/ReleaseNote.html for the detailed procedure to change the
Wireless Coprocessor binary.

意思无线协处理器的更改方法是用STM32CubeProgrammer。好像是只提到了Projects\STM32WB_Copro_Wireless_Binaries\Release_Notes这个更改方法。

网友C:
wb的库提供了doggle的源码,可以自己定制和编译,应该可以写入的,不用急。我正在研究,也试一下写入自定义的bin,看是成功还是变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b的库提供了doggle的源码,可以自己定制和编译,应该可以写入的,不用急。我正在研究,也试一下写入自定义 ...

哈哈。 还是留几个好的吧。都变砖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还是留几个好的吧。都变砖了就不好玩了。

ST看到大家这么有探究精神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还是留几个好的吧。都变砖了就不好玩了。

革命的火种要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wb的库提供了doggle的源码,可以自己定制和编译,应该可以写入的,不用急。我正在研究,也试一下写入自定义 ...

有代码的那部分应该是应用代码,固件代码好像真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 CPU2 才能访问那部分 FLASH, SWD也不能访问,读都不能读。

是的,估计cube programer里面和bootloader里面有特定的协议才能写这块区域。

网友:
仔细的看了楼主的操作,是没发现什么问题。第五步升级FUS挂了,如果到1.0版本也不能烧写无线固件 Wireless Coprocessor Binary,目前没看到有其他提供的方法。直接用1.0版本估计规避这个FUS升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革命的火种要保留!

楼主还好,还有一块NUCLEO吧。直接用1.0版本玩。

网友:
楼主提醒的好!我做了WB的板子,等芯片焊上去后多试试,不担心变砖。开发板是不敢动了,只能下载应用程序看看。

网友:
问一下楼主,sniffer固件对应的是哪一个bin文件?

网友E:
通过这两个工具,难道不能烧写到指定区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通过这两个工具,难道不能烧写到指定区域吗?

最后一个bin。你可以试试那些工具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bin。你可以试试那些工具行不行。

我等过几天DIY的板子上试试看,我想都是通过内置BootLoader写进去的吧,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如果再增加一种烧写方式,那有些多此一举了吧,希望能成功。

另外,我还没完全看懂是怎么访问M0处理器的,看代码有些累,应该是通过命令与之通信,望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bin。你可以试试那些工具行不行。

我看了下你更新的flash地址是0x080EC000,而最后一个固件bin需要更新在0x080EA000,会不会这里出错了?

网友E:
我的命令怎么不好使?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命令怎么不好使?很奇怪

地址在1.0.0是0x080EA000,到了1.1.0成了0x080EC000。
命令需要在Bootloader USB Interface模式下进行,也就是USBDongle需要把SW2拨到 boot0 模式启动。(Nucleo板子也有相关说明如何进入bootloader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等过几天DIY的板子上试试看,我想都是通过内置BootLoader写进去的吧,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如果再增加一 ...

目前只知道他们通过IPCC和HSEM进行两个核的通讯。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有一份AN5270文档,描述了BLE固件的命令和格式,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IPCC和HSEM是如何传递命令接收反馈等等。
代码中有体现如操作IPCC通道一,但并没有具体的文档对这些内容进行描述。

@okhxyyo 同时也希望ST可以提供具体到器件功能的文档和除BLE固件之外的其他固件的命令和交互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址在1.0.0是0x080EA000,到了1.1.0成了0x080EC000。
命令需要在Bootloader USB Interface模式下进行, ...

SW2已经拨到boot0一边去了,也就是boot0接高电平,由系统通过BootLoader自举,之前我想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烧写,但是始终无法连接usb,驱动也换了好多版本,然而我通过“Dfu file manager”和“DfuSeDemo”两个工具(之前回复帖子的两图标工具)可以烧写程序,我判断是否接口设置了什么加密方式,昨天我在Nucleo板上,通过跳线,也使boot0置高了,但是依然也无法连接usb口,所以,我想,命令行连不上usb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窗口工具和命令行工具实质上是一样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注:STM32CubeProgrammer能识别stlink的usb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地址在1.0.0是0x080EA000,到了1.1.0成了0x080EC000。
命令需要在Bootloader USB Interface模式下进行, ...

你好!我想从官网上下载1.1.0版本,但是无法下载,你这里有这个包吗?方便的话请发我一份吧,感谢了,我的邮箱:yi991@sina.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只知道他们通过IPCC和HSEM进行两个核的通讯。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有一份AN5270文档,描述了BLE固件 ...

AN5185有如何更新固件的说明“ST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for STM32WB Series”,但我的工具无法连接,只能等待了,如果要按ST的命令自己编写程序,那也太累了,哎!只能等待ST出个简明扼要的文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N5185有如何更新固件的说明“ST firmware upgrade services for STM32WB Series”,但我的工具无法连接 ...

是挺麻烦的,那个AN我看了30秒就关了。等ST看有没有解决方案吧。赶紧这个板子推出的即仓促又悠闲。去年很早就说要发布,今年好不容易发布了这也不对那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从官网上下载1.1.0版本,但是无法下载,你这里有这个包吗?方便的话请发我一份吧,感谢了,我 ...

stm32cubemx就可以自动下载啊,要不你1.0.0咋装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到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mpu-embedded-softwar ...

用 stm32cubemx 装吧,省事,速度还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 stm32cubemx 装吧,省事,速度还快的多。

看到了,下载是挺快,看来和网站上的不一样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 stm32cubemx 装吧,省事,速度还快的多。

插了USBDongle,拨到boot0一端,始终连不上,而“DfuSeDemo”工具是能够检测到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插了USBDongle,拨到boot0一端,始终连不上,而“DfuSeDemo”工具是能够检测到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 ...

我是win10的系统,系统上保持stlink最新的相关驱动。好像第一次boot0之后插上去的时候要更新什么驱动,不过这些过程都是自动的,我没太关注具体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win10的系统,系统上保持stlink最新的相关驱动。好像第一次boot0之后插上去的时候要更新什么驱动,不 ...

UM2237文档上说,电脑要支持usb3.0(usb口是蓝色的),可是很多电脑都只是usb2.0(黑色的),不可能为了这个驱动成功安装,要换个电脑吧。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那ST也太傲气了吧!请问你的电脑是usb3.0接口吗?如果可以,可否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一下是否有下面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UM2237文档上说,电脑要支持usb3.0(usb口是蓝色的),可是很多电脑都只是usb2.0(黑色的),不可能为了 ...

晚上帮你看,器件现在不在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UM2237文档上说,电脑要支持usb3.0(usb口是蓝色的),可是很多电脑都只是usb2.0(黑色的),不可能为了 ...

我的是USB3.0的:

网友:
free哥哥就这么阵亡了啊

网友:
好的,谢谢!我的笔记本老了,今天买了PCI Express Card Converter转到USB3.0的卡,到了后试试看,应该是这个问题了,再次感谢!

网友:
free你好!我在弄Nucleo板时,随手更新了stlink固件包,导致连不上了,你能帮忙看下红框里,你的板子的固件版本吗?麻烦您啦!

网友E:
DIY的板子来了,好不容易焊好。前几天插入USBDongle板子,USB始终连不上,DIY板子想试试看USB口是否正常,也连不上,我在家里的台式机上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2.0版),然后插入USBDongle板子,USB口一切正常,连上了,于是判断工作笔记本的usb驱动已经乱掉了(不知道反复装了多少次),也不是usb2.0和usb3.0的问题,遂决定重装win7系统,下午装好后第一时间装STM32CubeProgrammer,运行,插USBDongle板,刷新,connect连接正常了!此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走更新FUS的流程,和楼主的步骤一致,第五步命令一执行,下图就出现了,本来一切正常,下载完毕了,可是接下来不知道在做什么操作,USB彻底连不上了,“unable to reconnect the target device:time out expired",超时了,再也没反应了,也变砖了。接下来想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的STLINK口烧写进去,但是地址越界,无法操作,估计ST不允许通过此种方式操作底层固件,此路不通。接下来。。。束手无策。。。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的板子来了,好不容易焊好。前几天插入USBDongle板子,USB始终连不上,DIY板子想试试看USB口是否正常, ...

感觉出的很仓促,各种不完善。

网友:
是啊!stm32wb5x_FUS_fw.bin和stm32wb5x_rfmonitor_phy802_15_4_fw.bin的地址都是0x080EC000,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吗?前几天看到ST网站有STM32Cube_FW_WB_V1.1.1补丁公布,以为可以升级固件了,于是USBdongle固件升级.FUS是成功了,但无线估计下载出错了。就像楼主一样。现在卡在那里了,但DFU还在。不知道ST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事不能半途而废吧。不解决后面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吗?前几天看到ST网站有STM32Cube_FW_WB_V1.1.1补丁公布,以为可以升级固件了,于是USBdongle ...

哈哈,你的也变砖了?没解决呢。管理员联系了st的支持,给了个步骤,但操作没成功。反馈过去了,现在在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的也变砖了?没解决呢。管理员联系了st的支持,给了个步骤,但操作没成功。反馈过去了,现在在等 ...

应该还不叫变砖,DFU还能进去呢。哈哈。DFU是升级成功了。奇怪。无线固件就出错。

网友:
等ST回复。我这板还要还回去。不折腾了。本来看到1.1.1的固件,以为解决了。就冲动的开始试了。为了这个。还犹豫了个把小时。哎。一动手。入坑了。

网友F: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新芯片直接升1.3.0也碰到了这个问题,FUS损坏,DFU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新芯片直接升1.3.0也碰到了这个问题,FUS损坏,DFU进不去

直接烧,error不管,版本1.3.0。但是更新m0 的 fw的时候一定要同步更新m4 的app。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的情况给你差不多,从stm32wb5x_FUS_fw_1_0_2.bin升级到stm32wb5x_FUS_fw.bin(STM32Cube_FW_WB_V1.8.0)后,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想到1_0_2降不回去,重新烧写stm32wb5x_FUS_fw.bin提示版本已存在,不让继续烧写。然后再烧写Zigbee或其他协议栈(STM32CubePrg),不报错。但实际是错的(因为在开发板下载例程后LED1/2/3闪烁报错,跟踪问题是:无相关协议栈)。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的情况给你差不多,从stm32wb5x_FUS_fw_1_0_2.bin升级到stm32wb5x_FUS_fw.bin(STM32Cube_FW_W ...

升级到最新的固件版本试试。烧写的时候可能会提示错误,但是再上电执行的时候却又可能是烧进去了。这个问题只能st再升级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