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求教
zhijianma
zhijianma

网友A(2019-05-09):
来自手机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求教
大家好
有个关于电流可逆斩波电路的问题请教一下。
参考链接中视频(傅强老师讲的电子电路基础讲座 第73节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基本原理,74节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与同步整流)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3818
电流可逆斩波电路,不同占空比时候,可以
交替工作在buck和boost 状态
一般充电IC,例如TI BQ25898, Q2 Q3管子,加上他们的寄生二极管,以及电路外围的功率电感,可以构成一个电流可逆斩波电路,但是我们在手机充电 (充电器输出电压一般5V或者9V,电池电压4.35V以内)过程中,充电IC都是工作在buck状态的,没有工作在boost状态

网友B:
“可逆”是指能量传输方向可以从此端传输到彼端,也可以从彼端传输到此端。
Buck电路如果续流二极管改用MOS管,那就成了可逆的电路。只要原续流管子当成功率开关管,原功率开关管当成续流管,原输出端当成输入端,原输入端当成输出端,就是Boost电路。

网友B:
你把Buck电路或者Boost电路(续流必须采用MOS管)画出来,从左向右看是一种电路,从右向左看就是另一种电路。

网友A:
来自手机
mychang老师您好,现在我们手机的charger IC一般Q2管Q3管都是mosfet的,且都有寄生二极管
充电时候,Q2管是做功率开关管,Q3是作为续流管,充电时候是buck工作方式,OTG时候是调转,Q3管作为开关,Q2 作为续流,这样是boost
我所不明白的地方是傅强老师视频里面所讲的,当不同占空比时候,可以在buck和boost中切换,这样说,那我手机充电时候,岂不是会存在电流从电池流向充电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