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24的官方例程freertos_blink能用吗?

楼主:
我下载了NXP的lpcopen_3_02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824程序,可是这程序里的freertos_blink不能用。我用的keil和自制的板子。板子只有一个led,串口的引脚和样板不一样。我只是改了一下LED的口。发现不能用,请问有做过这个实验的朋友。这个例子能用吗?

网友A:
example跑不起来这种低级错误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ample跑不起来这种低级错误应该不会有吧。

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编译器的原因,我用的是keil 5,程序中出现有编译器预处理。我用ulink2调试时(程序没有任何修改!)断点都进不去,所以怀疑这个程序能不能用。
prvSetupHardware();

         /* LED1 toggle thread */
         xTaskCreate(vLEDTask1, "vTaskLed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UL),
                                (TaskHandle_t *) NULL);

         /* LED2 toggle thread */
         xTaskCreate(vLEDTask2, "vTaskLed2",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UL),
                                (TaskHandle_t *) NULL);

         /* LED0 toggle thread */
         xTaskCreate(vLEDTask0, "vTaskLed0",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UL),
                                (TaskHandle_t *) NULL);

        /* Start the scheduler */
         LED_GREEN_ON();
         vTaskStartScheduler();

prvSetupHardware();里下断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编译器的原因,我用的是keil 5,程序中出现有编译器预处理。我用ulink2调试时(程序 ...

断点进不去很正常啊,比如编译没开调试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点进不去很正常啊,比如编译没开调试开关。

呵呵这种错误,我不会犯得!

网友:
我是想有开发板的朋友,给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