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发射极电压被基级拉低?

楼主:
大神们,求解一下。以下电路,R90不小心短了,然后VCC33就被拉成1.0几V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R90短路,晶体管的发射结就等于是接在电源与地之间,其表现为一个二极管,如果管子的基极能承受足够大的电流,电源会被拉低到0.7V左右。

网友:
R90不小心短了,然后VCC33就被拉成1.0几V了,什么原因啊?

如果R90两端短路已经消除,VCC33仍为1.0V,那就是Q1已经烧毁。

网友B:
R90接的基极,拉低一下烧Q1的可能小
怀疑不小心动着电路的其他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90接的基极,拉低一下烧Q1的可能小
怀疑不小心动着电路的其他地方了

不是的,短路断开后,电压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90短路,晶体管的发射结就等于是接在电源与地之间,其表现为一个二极管,如果管子的基极能承受足够大的电 ...

是因为be间固定要有一个管压降吗?但是当R57前端人为给他拉低使Q1导通,这时为什么VCC33就不会被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be间固定要有一个管压降吗?但是当R57前端人为给他拉低使Q1导通,这时为什么VCC33就不会被拉低了?

R57左端拉低,Q1基极电流是受到R57限制的,不可能非常大。R90短路到地,Q1基极电流没有电阻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57左端拉低,Q1基极电流是受到R57限制的,不可能非常大。R90短路到地,Q1基极电流没有电阻限制。

为何基级电流大了VCC33就别拉低了,对这部分电路掌握得不是很好,还望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基级电流大了VCC33就别拉低了,对这部分电路掌握得不是很好,还望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为何基级电流大了VCC33就别拉低了”

因为你的VCC33电源限流了,或者VCC33内阻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小)。电流超过电源限流值,电源会自动降低输出电压以限制电流。
估计因为电源限流,所以你的Q1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基级电流大了VCC33就别拉低了”

因为你的VCC33电源限流了,或者VCC33内阻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小) ...

V33CC是LDO输出的,R90短路时是明显感觉到板子有些地方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be间固定要有一个管压降吗?但是当R57前端人为给他拉低使Q1导通,这时为什么VCC33就不会被拉低了?

be间是个PN结,其正向压降当然是PN结的压降。但在Q1导通时,基极回路有限流电阻,集电极回路有负载,负载也具有限流作用,只要这两个电流之和小于前级电源的最大输出能力,电源就不会被拉低。如果超过电源的输出能力,一样会被拉低的。也正是因此,电源输出能力是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3CC是LDO输出的,R90短路时是明显感觉到板子有些地方发热比较严重。

发热应来自电源,即LDO处。如果还有更前级的电源,亦可能是热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e间是个PN结,其正向压降当然是PN结的压降。但在Q1导通时,基极回路有限流电阻,集电极回路有负载,负载 ...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基极直接接地,那么无论如何,基极电压就肯定是0,那相应的发射极的电压也就只能是PN结的管压降那么大了。如果b极跟地之间有电阻隔开,那b极就可以钳位到发射极减去PN结压降的电压,发射极电压也就不用被拉低了。

网友:
平时大家一直有个定式思维,以为电压源就应该提供恒定电压,理想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电压源供电和负载有关系,因为其有内阻,当内阻和负载接近时,输出电压由于被分压而拉低,也就说这时电流太大了,此时不管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负载均会发热,所以电压源应该理解为在一定驱动能力(电流供给能力)的前提下,提供恒压;君的电路就是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电阻在1k以下,属于重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基极直接接地,那么无论如何,基极电压就肯定是0,那相应的发射极的电压也就只能 ...

基极接地,电位当然必然是地电位,发射极和基极的电位差为一个PN结压降,这可以认为是个常数(压降-电流曲线的变化率很小)。所以,此时发射极电位应为0.7V左右。该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与电源电压产生竞争,谁强谁说了算。回路中如果加入电阻,那就遵循欧姆定律。至于,串入电阻后,发射极即电源电压会不会被拉低,那要看电源的输出能力。只有电源的输出能力够,电压才不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极接地,电位当然必然是地电位,发射极和基极的电位差为一个PN结压降,这可以认为是个常数(压降-电流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