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分贝的计算

楼主:
4芯积分
声音分贝的计算公式为 10lg(Po/Pi)
现在知道pi常取值为1mW
且人平时活动在70dB的环境中很舒适
那么把数值带入公式
求出Po=10000W=10kW
这个输出功率这么大?
而且这个输出功率是环境中所有生源发出声音功率的总和吗?

网友:
且人平时活动在70dB的环境中很舒适--------是70dBSPL 哦,不是70dBm(Pi=1mW)。

网友A:
而且dBSPL声压级的计算是和电压电流一样,用20Log(压强比)

网友:
就像我另一个帖子提到过的,用dB表达物理量的绝对值时不说明参考量,是不正规的说法,只会引起混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dBSPL声压级的计算是和电压电流一样,用20Log(压强比)

dBSPL 哦,不是70dBm

原来我们说的多少分贝 不是dBm 而是dBSPL?
前者是功率的比值,而且基准功率为1mW
后者是压强比值?可以这么理解吗?
压强的基准是多少帕斯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BSPL 哦,不是70dBm

原来我们说的多少分贝 不是dBm 而是dBSPL?
前者是功率的比值,而且基准功率为1m ...

声压级dBSPL的基准是 0.00002 Pa。

网友:
白天工作生活在50~60dBSPL的环境应该是比较舒适的吧。40dBSPL有点太寂静了,70dBSPL又有点吵。

网友:
又是单位不同给惹的,此分贝非彼分贝。
虽然声压和功率是有关,但还有距离和介质衰减的重大影响。离你十万八千里外弄个10kW的音源,你能听见才怪。

网友:
dB只能表征相对值,类似“倍”的用法。如果用dB来描述物理量的绝对值,那就一定是被带偏了,必须加后缀来表示默认的参考物理量才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