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设计一个这样输入和输出的电路?

楼主:
1、有信号in,out,可能还有一个clk
要让out在in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后马上输出高电平
然后不管in引脚如何变化out都不变,但是需要out的低电平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变成低电平,和in的状态无关,可以使用clk控制,怎么控制都行。
2、和1一样,不过有多路in信号in1,in2,…,要实现任意一路in信号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时out马上输出高电平。
要求实时性比较高,这种要求能通过D触发器实现吗?

网友A:
pic10F系列了解一下

网友:
“有多路in信号in1,in2,…,要实现任意一路in信号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时out马上输出高电平。”

这个要求,好像各输入信号相“或”即可实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10F系列了解一下

如果要求输出保持一段时间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似乎用单稳态触发器即可实现。
如果要求输出持续时间从最后一个触发信号开始,那么用可重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
要输出端电平在触发后变化,但变化后即与输入端电平无关,可以考虑边沿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B:
“但是需要out的低电平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变成低电平,和in的状态无关”

前一个“低电平”似为“高电平”之误。

网友C:
不明白在说什么(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10F系列了解一下

单片机实时性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需要out的低电平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变成低电平,和in的状态无关”

前一个“低电平”似为“高电平 ...

对 写错了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在说什么(ω`)?

你要是看不懂估计是我表达有问题
我把需求改成这样你再看看
有3个输入in0,in1,in2,1个输出out和1个rst引脚
out在任意一路in变为高电平后(时)马上输出一个脉冲(输出高电平再变成低电平)脉冲的宽度可以通过外围电路(比如阻容)或者输入的时钟(持续的)确定
当out输出完一个脉冲后状态锁定,无论三路in如何变化
通过rst引脚可以使电路复位,继续接受in状态来控制out输出

网友E:
与门->微分电路(方波转脉冲)->触发555计时->关闭微分输出->555计时完毕后恢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与门->微分电路(方波转脉冲)->触发555计时->关闭微分输出->555计时完毕后恢复

关闭微分的输出可以用MOS或者继电器啥的,要求不高的模拟开关也行 CD405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闭微分的输出可以用MOS或者继电器啥的,要求不高的模拟开关也行 CD4051

听说555定时器、MOS管、继电器和模拟开关就感觉不行呢
实时性比较高,应该可以在CPLD或FPGA里实现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555定时器、MOS管、继电器和模拟开关就感觉不行呢
实时性比较高,应该可以在CPLD或FPGA里实现那种

使用数字 门电路如74HCXX系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实时性要求。其延迟一般只有20ns,甚至更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看不懂估计是我表达有问题
我把需求改成这样你再看看
有3个输入in0,in1,in2,1个输出out和1个rst ...

使用74HC123,好像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74HC123是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单稳态时间由外部RC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74HC123,好像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74HC123是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单稳态时间由外部RC决定。

看了一下74HC123应该可以,加上或门和D触发器就能实现,多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74HC123应该可以,加上或门和D触发器就能实现,多谢老大。

不必客气。

网友F:
理论上maychang老大的主意就不错,输入in接触发器的一个输入,触发器的另一端固定电平,触发器输出和‘控制电路’相‘与’,输出接out。只要in电平变化,就被触发器锁住,控制电路电平反转就可以控制out的输出,而且速度较快。
控制端接你想要的。

网友F:
目测了一下,四与非门电路就搞定啦。74HC00,两个门组成触发器,一个门接控制端。一个门组成逻辑非电路!应该可以搞定。上面少说了触发器的输入是‘复位电路’,而不是‘固定电平’

网友:
在8樓就說了用flip-flop, 可以試下74hc74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maychang老大的主意就不错,输入in接触发器的一个输入,触发器的另一端固定电平,触发器输出和‘控制 ...

是啊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目测了一下,四与非门电路就搞定啦。74HC00,两个门组成触发器,一个门接控制端。一个门组成逻辑非电路!应 ...

使用4与非门脉冲部分应该怎么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使用4与非门脉冲部分应该怎么搞定

脉冲你用单片机不就搞定啦,一个不行就多上几个单片机。价格便宜量又足!别想什么高级定时器电路啦。那玩意是古董级的东西。

网友F:
74HC00的电路性能绝对是大几十个纳秒级的电路。不知道你的脉冲计数是什么级别的。要是要求高,那就cpld吧或是FPGA。但是FPGA搞纳秒级也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脉冲你用单片机不就搞定啦,一个不行就多上几个单片机。价格便宜量又足!别想什么高级定时器电路啦。那玩 ...

纳秒级怕单片机反应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74HC00的电路性能绝对是大几十个纳秒级的电路。不知道你的脉冲计数是什么级别的。要是要求高,那就cpld吧或 ...

是不是如果不考虑体积和成本,用门电路搭和使用CPLD能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数电课程里就有这些基本逻辑模块介绍。可以找本数电的书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看不懂估计是我表达有问题
我把需求改成这样你再看看
有3个输入in0,in1,in2,1个输出out和1个rst ...

逻辑比较简单,fpga cpld都可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如果不考虑体积和成本,用门电路搭和使用CPLD能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看工艺的,单芯片方案,实时性以及建立保持时间好控制,多芯片方案就得看pcb以及芯片的指标了。都不考虑成本和体力了,为什么不用cpl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工艺的,单芯片方案,实时性以及建立保持时间好控制,多芯片方案就得看pcb以及芯片的指标了。都不考虑 ...

cpld开发难度大,还要现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工艺的,单芯片方案,实时性以及建立保持时间好控制,多芯片方案就得看pcb以及芯片的指标了。都不考虑 ...

前几天买了一块PSOC 5LP的板子,到了用他试一下

网友F:
个人经验74电路的HC系列的电路也就是工作在100MHz的样子,很难超过200M的。74F系列的芯片没有用过。不知道你的脉冲宽度是多少?如果是200M以上CPLD也够呛。FPGA这个没有做过超过200M的项目,所以没有经验。你说的这种电路要求如果使用74电路不超过200M的化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脉冲宽度可以使用计数器就可以啦。out达到计数宽度后使用编解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经验74电路的HC系列的电路也就是工作在100MHz的样子,很难超过200M的。74F系列的芯片没有用过。不知道 ...

这两天正在用PSOC5LP测试,大部分功能都实现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还没弄明白,有空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1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