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开发,对比几所大公司EDA设计工具,还是Xilinx的vivado好用

楼主:
FPGA/CPLD设计工具上,总体感觉还是Xilinx公司的Vivado2018.3好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工具安装包就约20个G,在synthesis和implementation方面很人性化,并且已然比ISE设计工具好用,Altera公司的QuartusII自己更熟练,学校学习时就是此公司芯片为主的开发板,Lattice公司的Diamond设计工具最不人性化,但是此公司的芯片确是最便宜的,一般公司在CPLD上都会用此公司的芯片,儿在FPGA上一般选用Altera/Xilinx的芯片,但是相比较而言Xilinx芯片贵。

网友A:
哎!就会用用QuartusII,其它公司的东西没有试过。感觉不使用厂家的IP方案,应该几款软件差不多吧。原理上都是解个‘卡拉图’、调整个布局、布线吧。本人没有干过大项目。随便喷喷,别笑话啊!

网友B:
Xilinx芯片比altera便宜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就会用用QuartusII,其它公司的东西没有试过。感觉不使用厂家的IP方案,应该几款软件差不多吧。原理上 ...

我是没办法的,其实,在学校是用的Altera公司的QuartusII,但是在公司,FPGA选的Altera的,CPLD用的Lattice公司的,但是现在Xilinx公司做的最好,我也就顺便学习了此公司的两种工具,反正语言没变,编辑的风格也没变,就是工具不一样,还有就是硬件芯片也不一样,还是要多学点,不然,和其他工程师交流时会很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Xilinx芯片比altera便宜很多吧

Altera的芯片便宜点,但是现在被Intel给收购后芯片很多都没地方买了,一般一块FPGA芯片都卖到十几美元,反正公司出钱,我们只是给采购部门提供资料数据,他们来判断采购https://wenku.baidu.com/view/f16984de5022aaea998f0fde.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ilinx芯片比altera便宜很多吧

Altera的便宜点,但是Xilinx公司目前是龙头老大

网友A:
做复杂的时序逻辑电路主要是‘仿真’。听说这几家的工具都不行。听说都要配合专业的仿真软件。因为没有做过,不敢肯定,只是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复杂的时序逻辑电路主要是‘仿真’。听说这几家的工具都不行。听说都要配合专业的仿真软件。因为没有做过 ...

一般都是用modelSim来仿真。写复杂电路的testbench也是恶心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复杂的时序逻辑电路主要是‘仿真’。听说这几家的工具都不行。听说都要配合专业的仿真软件。因为没有做过 ...

仿真软件用第三方的最好,我自己认为Modelsim很好用,自己学会一款分析&综合设计软件和仿真软件就行,学会在去学其他的都很快的,因为工具还是需要语言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era的便宜点,但是Xilinx公司目前是龙头老大

altera不便宜吧,十几美元不贵??都差不多一百块钱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多数都是用xilinx,不论高低端